[求助] 有没有人能够详细解释一下SSTA和SBOCV的概念啊??

楼主(2012-05-10):
如题。求高手通俗易懂地解释一下SSTA和SBOCV的概念!

网友(2014-09-14):
Statistical STA( 统计STA) ,分布参数这种的,ibm比较推崇 , 比较小的尺寸有些公司用
但是总体来说比较复杂,

SBOCV (stage based ocv) ,cadence的类似于synopsis AOCV的一个概念, stage计算为单位,
具体看manual了,

网友(2014-10-20):
SBOCV 是SSTA的一种, 简化版的.

网友(2015-03-28):
哎。。。。。
我来尝试解释一下吧:
OCV: on chip vibration,主要是由于制程,或者电压偏差,导致数据和时钟树的延时计算上面产生可能能的异向偏差(比如worst corner 时候认为时钟树和数据路径都跑到了最慢速度,但是由于制程把某条数据路径造的比model 还慢了一丁点,恰好时钟树又造的比model 快了那么一丁点点。那么setup time 还是会出现violation,系统会挂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了传统ocv概念,假设数据路径的每个cell 都可能慢5%,那么就将model 数据 X 1.05 作为signoff,同理时钟树也可能都快5%,也X1.05 作为signoff。
那么SBOCV的概念呢:
如果有人回复再写吧,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cal variation在一条路径上不是说每个cell慢5%整体就这么叠加,反而路径越长整体偏差应该更小吧

网友(2016-06-20):
同问  SSTA究竟是啥

网友(2017-02-09):
回复 网友A:

    大神再详细讲讲SBOCV和AOCV吧~

网友(2018-10-19):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先讲OCV,早期的时候,我们在会设置一个timing derate值,来让整个timing 悲观化。(简单而粗暴)
在setup分析的时候,会让发射时间乘以(1+x%),而捕获时间乘以(1-x%)
在hold分析的时候,会在发射时间上乘以(1-x%),而捕获时间乘以(1+x%)
整个悲观量是2x%。

后来,由于工艺的节点越来越先进。设计越来越复杂,后端工作越来越难。
OCV这种过于悲观化的做法不太恰当,会让后端的工作量增大,timing 很难清除。

人们发现随着timing path 的长度变长,级数增多,并不是每个级数的gate的delay violation百分比都相同。
AOCV(SBOCV——Stage Best OCV)认为越深的gate的delay violation百分比越小。所以设置的derate根据其计数的不同,而相应的derate不同。
POCV(statistic OCV)认为级数越深的gate的delay的violation百分比满足统计学的正太分布。

它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芯片悲观化,且timing 好清理,达到sign off时,芯片的良率大大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补充一下, 通常加在launch/capture/clock cells/data cells 上的derates是不一样的。
Stage-based OCV derate tables are a systematic correction to liberty timing models. They are primarily designed to account for on chip process variation. Stage-based OCV can be used as a fast approximation for statistical timing; giving better, more accurate results and helping to close timing at smaller process nodes.

网友(2019-04-28):
学习了,感谢几位大神的回复

网友:
这个有文档讲的,下载一个文档看一下就很清楚了。通俗的来说,OCV过渡悲观了,SBOCV相对接近真实情况,SSTA更加接近真实情况,就是没OCV那么悲观。

网友(2021-01-25):
都是为了更贴近实际,不那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