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的那个LVS错误怎麽分析啊

楼主(2012-05-10):
  Layout上提示出错的MOS管号码和原理图的MOS管对不上号啊

   提示NM,在Sche上却是MM

missing connection 神马意思啊(Layout提示)

layout                                                           sche

  M0          b                                          missing connection
  M1          d                                          missing connection

....................
missing connection                                            MMP3(原理图器件标号)

不知何意啊。。。。。。。   怎么将L  S的器件一一对应啊????   (器件太多,核查都无从下手)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modelname不一致,和电路确认下吧

网友:
改成ㄧ樣 就可以ㄌ

网友:
这是你的MOS模型名不一致导致的,需要修改Sche的MOS模型名(即将MM改成NM就好了)。

网友:
不要随意更改 顶3楼的 一定要和电路确认下 很可能本来MM和MN是该工艺不同MOS的名称 确认电路工程师是要求哪种类型 (也有可能是电路希望的器件就是NM只是电路方面没有改模型 提出来的就为MM了)

网友:
沒錯  和設計者 確認過 再來改

网友:
绝对要确认 不能保证design是不是粗心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