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后端设计中对于模拟模块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2-05-10):
请问一下,在对SoC芯片进行后端设计时,对于其中的一些模拟模块是怎么处理的?
数据是怎么导入的?看作是blackbox还是怎么的?
谢谢~

网友:
SoC中的模拟模块一般都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模拟部分,与IO相连,这部分一般手工连线完成;另一部分为数字部分,有时序要求,需要工具将其与其他数字逻辑一起处理。所以一般不是当作blackbox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有时序要求的那部分是由模拟的layout完成布线后拿过来报timing还是直接用数字根据作P&R?

网友:
有时序要求的模拟模块,可以做一个.lib的timing library;如果timing简单的话,也可以直接对与之相连的数字端口直接设置时序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再请问一下这样的话数据传输是不是很复杂?特别是如果要对这个模拟模块做ECO的话。

网友:
什么意思?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