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晓得这种控制模式??

楼主(2012-05-10):
控制模式??

网友:
估计是单比例调节,这个比例有点夸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单比例调节“——这个怎么讲?

网友:
这个是脉宽调制PWM,clock_4产生固定频率的在脉冲,脉冲来临时使RS触发器置位,RS触发器输出高控制开关管开启,此时输出电压开始上升,直到比较器正向输入端电压高于参考电压1.25V,比较器输出高(由于clock_4产生固定频率的在窄脉冲,此时其输出为低),控制RS触发器复位,关闭开关管,此时输出电压开始下降,直到clock_4产生下一个触发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我想请教的是这么做有的好处是什么?有哪些缺点呢这个应该不是单纯的PWM,因为它的开关控制电平在一个周期内 是离散出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对传统电源控制芯片,其环路中没有用误差放大器,不需要补偿就可以稳定工作;它是单周期反馈,而传统控制芯片的反馈往往会滞后(分析可能有误)。这种控制方式在电流源电源中应用较多(LED驱动芯片),对于电压源的应用,我也不知道它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