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ansSpectreSubcktCall instance

楼主(2012-05-10):
用spectre 仿真是遇到下面这个问题,请教!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ansSpectreSubcktCall instance "I681" in cell-view "A_CELLS" "DAC10" "schematic"

这个I681是个inv,export cdl 出来是:
XI681 VDDA VSSA NETZ1034 NETZ1263 / ainvr GT_PUL=1u GT_PUW=4u
+ lc=1.249999968422344e-06 sx=1.999999994950485e-06 GT_PDL=1u GT_PDW=2u

我export cdl ,DAC10可以正常 做出netlist。仿真时就不行了。

网友A:
建议你编辑一下 INV这个cell的CDF,把CDF 参数中Simulation Information -> Spectre-> netlistProcedure里面设置的值ansSpectreSubcktCall 删掉。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按照你的指教,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03-31):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ABbnNetlistProc instance 的解决办法》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id8525546

网友(2022-09-21):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编辑一下 INV这个cell的CDF,把CDF 参数中Simulation Information -> Spectre-> netlistProcedure里 ...

nbnb,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