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报四种timing?

楼主(2012-05-10):
请问,用PT,怎么报四种timing? 就是min, max, rise, fall. 前两种好弄,用 -delay_type min 或者max, 但是后两种呢?

楼主:
哦,或者是我表述不清,其实是这样的,PT里面有个命令, get_attribute [get_ports XX] arrival_window
其中XX是输出port
报告中,分别列出了正沿 的rise和fall, 负沿的rise 和fall. 共四个timing结果
但是我如果用report_timing -to [get_port XX]的话,分别加上 -delay_type min 或者 max, 这样才只能报出两个timing,另外两个timing 怎么报出来呢?

网友:
你说的那两个rise或者fall是啥意思啊?report timing的报告里面对对时钟有说明,括弧里面有个rise edge或者fall edge,是你说的这另外两个timing吗?

网友:
man 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列出了正沿 的rise和fall, 负沿的rise 和f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