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2011的安装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5-10):
求高手指导啊。。。Linux环境下,下载了vcs-mx_vE-2011.03-SP1_amd64.tar,还有一个installer_v2.7.tar,解压installer安装之后,看到别人说还需要对环境变量进行设置,不然不能使用vcs指令。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请问各位有人知道么???具体如何安装啊??求帮助啊!!!!求高手指点啊!!!!!谢谢了!!!!愁死爹了啊!!!!!

楼主:
求帮助啊!!!!!求帮助啊!!!!!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难道没有人知道怎么搞么????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
installer负责安装,环境变量要在.cshrc/.bashrc里面设置,或者每次在shell里面敲一遍,就是设两个东西,一个是path一个是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设置了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安装了之后,敲不出来VCS的指令,在命令行下面敲VCS都不能用,我把PATH设置到了amd64/bin里面,是不是找不到这个VCS的执行文件?还是肿么回事?????

网友:
amd64是平台包,还需要common包

网友:
2011好像有问题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env VCS_HOME  /.../vcs-mx_vE-2011.03
setenv TMPDIR    /.../tmp
set path=( ${VCS_HOME}/bin $path)
set path=( ${VCS_HOME}/linux/bin $path)
set path=( ${VCS_HOME}/gui/virsim/bin $path)
set path=( ${VCS_HOME}/gui/dve/bin $path)先按上面设置,which vcs,你启动下vcs或dve都试试看安装正确没?有问题再发我消息。

网友:
我安装vcs后,DVE 图形界面可以 启动,但是在命令行中敲入vcs后,现实如下错误/bin/sh: Illegal option -h。请问8楼,如何解决?

网友(2012-09-04):
请问 撸主 amd64的安装包哪里下的 ?
我的也是64位的 系统是不少只能装64位的vcs啊?

网友:
VCS相对简单,基本上解压后设置环境变量就好了

网友(2012-11-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3-04-18):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4-06-04):
我是到scl选择源文件一直指示路径格式不对。

网友(2015-12-26):
adm64的包在哪里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