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中time_based模式功耗分析问题

楼主(2012-05-10):
在PTPX中,time_based模式下跑功耗分析,出现如下错误"Error:Can't find reference clock for cycle accurate peak power analysis in current design." 读入的是vcd文件,不知问题出在哪,求教各位大牛!

网友(2015-04-27):
1、 检查 read_sdc  ../sdc/xxx.sdc 是否正确读入
2、 检查你的SDC file 的时钟约束是否设置正确,一般时钟没有约束往往就会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