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H1-1-1调制器如何实现小数分频

楼主(2012-05-10):
对于sdm中的MASH1-1-1结构来说,它的输出共有-3~4   八个值, 那么对应于调制器的每一个输出, 对应的分频器的模值是多少呢? 是对应的N+i  (i=-3~4)么?  可一般看到文章里说的只是双模分频器 ,这个怎么理解呢?  向懂的大虾求助

楼主:
好像是多模的,分频器也会有对应的八个模值, 但还是有点晕, 没有一阶的理解起来容易

网友(2012-07-23):
我现在也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网友:
分频器是多模的哈

网友A(2020-12-15):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研究小数分频器的原理,请问这个MASH 1-1-1 SDM的输出和多模分频器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MASH输出是[-3,4]范围的电平,要如何化为3bits数据呢,这3bits数据和双模分频器控制端如何连接啊?

网友(2021-06-04):
蹲一个回复,最近在做这个工作

网友(2022-06-14):
SLDSM是双模,MASH得用多模,你说的是prescaler吧,这个是双模

网友(2022-08-0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研究小数分频器的原理,请问这个MASH 1-1-1 SDM的输出和多模分频器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 ...

弄明白了嘛?

网友(2023-08-13):
这个问题不难。对于普通的分频数,比如有个201,你可以通过计算得到多个分频单元的数据。比如你的分频器是2-3模式的,那么就可以计算出级联的各级具体的分频值。然后,如果PLL 存在小数分频,需要实现-3~4 的分频,那么就把这个-3~ 4 的数据和201 相加,得到每步实际需要的电路分频值。根据这个分频值,调整PLL的实际数据即可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