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12-05-10):
报告如图:
erc_database:主要问题都是处在PAD上。
extraction_report:关于GND和VDD的warning也出在PAD处。
softcheck:我也不知道如何描述,问题在外面环型处走线部分,就像最后那个图显示的一样。

像这种PAD引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是设计者的问题,给工艺厂去解决?还有softcheck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请指点,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先查看你左侧的叹号错误,再看看你的规则文件单位,分析下报告,先改简单的

网友:
部分erc知道怎么回事 可以不用管的
比如nmos 接了VSS 也接了VSS  ESD这样的管子很普遍 所以可以忽略
当然前提要确认是否都是ESD 管子 或者把command file 相关的定义部分理解清楚

extract warning 和 softcheck 也许是一类错误导致的。就是部分GND 没有连接到一起 这里指的连接时用metal连接到一起。

网友:
仔细看看LVS文件有可能是LVS文件的问题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