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面试问题,地址线的,求教!

楼主(2012-05-10):
访问32 kB sram,数据线宽8bit,需要多少位地址线?

我觉得是15位,对吗?

网友:
对的啊,2的15次方就是32K个地址,每个地址存放8bit数据

网友:
...这个算术啊!

网友:
2的n次方

网友:
没错没错

网友:
8bit  32kb的 SRAM   应该是 8bit x 4k =32kb
地址大小 应该是由 sram 深度(4k)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  地址位数 应该为12位
不知道我又没有理解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错了
人家是大B!
楼主你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