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12-05-10):
calibre跑LVS时,出现error:source can not be read。并且不会出现report,能设置的都看了,没问题,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既然是source报错 是不是看看网表?

网友:
應該是網表的 路徑 名稱  或是 top cell 名稱
有錯誤

网友:
source can not be read,原因有很多的!

网友:
在CIW中看一下是不是有ERROR的提示

楼主:
我出现的error:No matching “.SUBCKT”statement for "nld40_g12_mac"at"...scr.net".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就是网表的问题,提取出来的网表里面需要对nld40_g12_mac这个管子的端口进行定义说明,不然就不认识这个管子。

网友(2013-01-07):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