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10.0d和ISE13.1的bug

楼主(2012-05-11):
modelsim10.0d在仿真的时候,在图形显示里面,选择信号的radix,选择decimal,显示不正常,如输出信号期望按照singed 信号显示,但是不可以,所以看信号波形不方便,可能是bug大家注意。6.6b没有这个问题。

ISE13.1在仿真库编译时property选项选择库输出地址,默认的$xilinx/……/mti_se/这个地址一旦选择确定就会自己变成 “
项目地址$xilinx/……/mti_se/”,导致编译库无法进行。手动修改后可以。这里注意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ISE10.0.3综合时显示slice register使用只有30%左右,但是map router后显示会有80%多;在ISE13.1里面综合和map router后显示会有80%多,两者基本一致。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我的modelsim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恩,一起交流

楼主:
modelsim10.0d在仿真的时候,在图形显示里面,选择信号的radix,选择decimal,显示不正常,如输出信号期望按照singed 信号显示,但是不可以,所以看信号波形不方便,可能是bug大家注意。6.6b没有这个问题。
==================================================
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在写testbench的时候,将输出数据类型直接定义成signed,那么选择信号的radix,选择decimal会显示有符号数据;否则仅仅显示无符号类型数据。

而在6.6里面,和写testbench没有关系,那么选择信号的radix,选择decimal就会显示有符号数据;选择radix选择unsigned就会显示无符号数据。

所以,也许是vlog语言新版本引入的结果。

网友(2012-07-15):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modelsim是哪个版本?是10.0d吗?

网友:
10.0d的确有楼主所的问题,之前发现了,果断换回6.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