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過 純 bipolar bandgap嗎 ?

楼主(2012-05-11):
有人做過 純 bipolar bandgap嗎 ?
2v ~ 40V 都能用  ..目前看到 process 是 bjt 30v  40V

還有一般 CMOS 高壓 bandgap 能電源多低到多高 阿 ??
bandgap < 1v 都是 600mv 但是這是低壓 沒法耐高壓 .
如果 vcc  range 是  2~40v 要求

网友:
Bipolar工艺上做bandgap,很常见啊,不需要MOS。不过是4V~36V输入的,
4V以下的输入电压,headroom够不够 我没怎么想过,应该不难吧。
2V嘛, 刚好3VBE,还好啊,偏置都应该是够的。

网友(2014-06-04):
我想找个bipolar的工艺库,么有啊、么有啊!

网友(2016-04-19):
4V以下的输入电压,headroom够不够

网友:
2.5V左右就可以工作,耐压看工艺情况

楼主:
    YES  ,

chip
内电压是2.7v左右..

不过
有没有人做过
CHIPVCC=1v ,

估计bandgap0.6V
,
一般
1v看到多是cmos方式做
0.6v

BANDGAP

网友:
我做过1.2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POLAR都用基本模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