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中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不能太低?

楼主(2012-05-11):
开关电源中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不能太低?

网友:
旁观中,学习中。

网友:
一般大多以Bandgap Voltage 產生1.21V 當參考.

网友:
首先,你说的太低大约是多少?

网友:
0.1V的基准电压用得也很多啊。。。。。0.2V,0.3V。。。。

网友:
If you can generate a low voltage accurate reference, good for you. The lower the reference, the more difficult to achieve good accruracy. If you know how to generate a 1.5% reference at 0.1V, you can probably publish a few IEEE papers on it.

网友:
如果你是比较器的输入,用p输入的比较器,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吧,在DC-DC中,0.1~0.3很正常的,如果你觉得太低,可以在反馈loop中加入分压环节,然后提高reference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