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monitor显示问题

楼主(2012-05-11):
大家好:同样的程序  $monitor($time,"in_8bit = %b,reset= %b,ser_out= %b,data=%b",para_in,reset,out,f1.data);使用modelsim仿真,在不同的电脑上运行不同,有的电脑上这句话起作用,屏幕显示,另外的电脑上则没有。原因在哪?我把没有显示的软件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还有f1.data应该默认保存在哪个文件夹下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