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_shell怎样运行.scr文件

楼主(2012-05-11):
小弟刚刚安装dc 200809, 拷贝了一个学长的.scr文件, 不知道在dc_shell中怎样运行它。
我在ubuntu下要输入lmstat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和
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在输入dc&会进入dc_shell。然后该输入什么?

之前在实验课中所学命令:dc_shell -db_mode -dcsh_mode -f +脚本文件名 这个命令不能正常运行,实验室dc版本太旧了。
求众位大神指点。

楼主:
弹出的错误是这样的:
dc_shell> dc_shell -f lib_to_db.scr
Error: unknown command 'dc_shell' (CMD-005)
dc_shell> -f lib
lib_to_db.scr  lib_to_db.scr~
dc_shell> -f lib_to_db.scr
Error: unknown option '-f lib_to_db.scr' (CMD-010)
Error: unknown command '-f' (CMD-005)
dc_shell> lib_to_db.scr
Error: unknown command 'lib_to_db.scr' (CMD-005)
dc_shell> ./lib_to_db.scr
Error: unknown command './lib_to_db.scr' (CMD-005)

网友:
dc_shell>  source ./lib_to_dc.scr

网友:
dc_shell是可以的亚,
也可以用dc_shell-t
.scr好像是dc旧版本的脚本语言,现在用tcl了。
如果非要用,可以试一下source  teininte.scr
建议别试了,找个tcl的例子看是,.scr每人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