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后仿真性能下降很多~~求助~~~

楼主(2012-05-11):
放大器采用的是套筒的二级结构。增益前仿的时候大概80DB,带宽5KHZ,但是后仿的时候增益只有20DB,带宽也增加了不少。有共模反馈电路。两个输出一个4V多,一个只有100mv.偏置电压和电流基本都和前仿差不多。我想版图不好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差。
输入管的CASCODE管出现两边电压不一样的现象。而且两端的电压增益也不是完全一样。

想问一下大家:  后仿这么差,是什么原因呢 。。LVS通过了,电源和VDD的走线宽度也应该够。现在我怀疑是不是信号线平行走的会有互相的影响,剩下的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增益会下降这么多~~~

另外全差分的版图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呢~~~~

谢谢各位大神了~~~

请回复或是PM 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低频版图影响应该不大。。。建议看看 提参以及后仿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后仿的网表提取错误,建议你细读以下几个关键器件的提取参数,比如m, nfinger之类的,应该是差得老远了。论坛上有关于这个后仿提取漏洞的讨论,自己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你说的是calibreview和网表修改的问题么?   我之前是用calibreview做的 发现电流正好增加一倍。后来改成自己改网表进行后仿了~~

后仿步骤应该没问题。。

这个电路的其他部分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这个全差分这块   左右不是对称~~~~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啦~~~~  刚才又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提取电容的时候发现没有问题

图为问题所在~~~~

如果是提取R+C的话,性能就是会降下来

网友:
就是提取电阻的时候出问题嘛,环路基本上不工作了. 细看一下电阻有关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是指寄生的电阻影响么?我采用的华润05的工艺,之前电阻也是加的时候总出现问题

如果走线宽度影响的话 ,不能导致这样吧~~增益下降这么多~~~

实在不是很明白~~

您是指一二级之间的电阻太大了
导致环路都不能工作了么 ?

麻烦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的后仿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对不对,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管子变得不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啦~~~~

   刚才又发现电阻出现这样的错误

不知道大家做CSMC05 的时候有么有遇见过~~~

参数r就是电阻的阻值啊~~~前仿的时候没有出现过

网友:
这样看来,电阻本身就没有提取出来吧,倒还不是寄生电阻的问题,就是电路中的电阻没有被提出来,你再验证一下你提取出来的网表?

网友:
这个貌似很正常,因为你是全差分运放,后仿提取出来的电路会给你的运放加入input offset(你的版图不可能完全对称),由于你的运放增益很大,又开环的话,输出一端就会打偏到高电位,一边打偏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啦~~~那有什么办法呢
做到完全对称还是比较难的~~~

我想来想去  觉得可能就是不对称导致的~~~可能是走线的宽度还比较窄吧~~~
但是也不至于啊~~~

另外就是如果要是吧输出和输入放的很近的话~~~和下一级的距离就要从管子上走了啊~~~
版图真的很难啊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我有做过单输出的电路。  那个能工作
也有这两个电阻

觉得没什么问题
只是现在换成现在的全车分的就差了很多~~~

谢啦~~
我打算重新画了
~~~~

可怜我之前已经吧开关什么的都画好了

看来都要重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全差分后仿都是闭环的,但你实在要仿开环也不是不可以,但你需要扫描运放输入端来确定input offset有多大,然后在输入端加一个dc电压来补偿这个offset,这样就可以仿开环了。我以前做ADC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0.2uV的offset就把运放打偏了,我的运放增益很大, gain boosting有120dB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看来这个还是很高深的
我已经决定重新画了
觉得画得的确不是很好~~

太不对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那这失调还是主要是不对称导致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显然是啊,后仿也不可能有random offset,我们的layouter心细得跟小女人似的,前后仿只差0.2uV不到的offset已经做得相当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慢慢来吧,估计我要画个两三遍~~~初学者伤不起啊~~~

很高兴认识你啊~~~~QQ315575837

网友:
还是先把问题搞清楚更直接吧, 否则重画多少遍才能算数?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电阻电容寄生参数提取那边过滤掉了电源地上的电容电阻

楼主:
回复 19#

   说的也在理啊~~~关键是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只能重画了
~~

另外俺是新手 只能多多画了~~~

谢谢你了 啊 ~~~非常感谢好人~~amodaman

网友:
amodaman给出的建议方向是对的,但我看你是不怎么听的

网友:
版图找个对称轴,差分对沿着对称轴共质心,绕线也尽量保持对称,某些大电流路径金属宽度一定要够,不然压降太大影响结果,有参考的话多参考别人的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當然聽了,導致現在還沒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覺好像我還是沒找到對的方向~~~實際畫的時候就很容易犯錯~

网友:
楼主这么低的频率,貌似不需要后仿吧,除非是想验证LVS.

网友:
上华的0.5 3600 calibreview提取有问题的,电阻个数会提重复,如果你用电阻用的是串联或者并联的话,e进去自己改下就行。你那点频率,offset要求不高版图可以乱画的。。

网友:
这么低频的电路不需要后仿吧

网友:
1M以下没有必要后仿,即使寄生Res,Cap很大也看不出来
10M以上有选择的后仿,
100M以上才有需要后仿。
有了Layout经验以后500M以上才有必要。
后仿结果差别很大,不是提取出错,就是仿真设置有问题
首先要搞懂为什么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學習到了~~~~非常非常感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流程還是要走的嘛~~~但是還是很糾結這個問題
一直也米找到問題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了~~~还想请教一下问题。
失调5.7mv是不是很大呢~~
里面管子的情况,偏置电压和电流基本都正常
只是输入管和负载管的输出电压很不一样

这是不是说应该就是版图画的问题。因为画的第二遍  后仿的结果和第一遍差不多。不知道是版图的问题还是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别的单输出的基本没什么变化 主要就是这个全差分的

输出实在差得太远了~~~~

失调5.7mv不知道是不是很大啊~~~请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从offset来看太大了,我觉得你得先确定后仿参数提取以及仿真设定是否正确,否则不好分析是CAD还是layout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是新手,然后导师在这边也不经常过来~~所以基本都自己造弄~~~

我看了一下browser的工作点,发现就主放大器这边出现点问题。

后仿仿真的步骤什么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之前我做的单端的放大器没出现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全差分的就出现了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失调太大了导致的~~但是我觉得刚画layout总是不能画的很好

QQ315575837

网友:
回复 楼主:
csmc06的能寄生抽出来5mV,开玩笑么?0.6um工艺抽wpe/lod effect么?怎么可能会有dc offset?建议先吧抽寄生/后仿的flow走通,弄个简单的电路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谢谢你啦~~~不过的确是这样的。我试了试瞬态仿真  还是会一个是VDD和GND。
关于后仿的FLOW,这个电路的其他部分我后仿都很正常~~~

我现在感觉是layout 的问题。但是自己又还是不能画的很好~~~很纠结啊~~~
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