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后仿真与前仿相差比较大的问题(calibre)

楼主(2012-05-11):
放大器采用的是套筒的二级结构。增益前仿的时候大概80DB,带宽5KHZ,但是后仿的时候增益只有20DB,带宽也增加了不少。有共模反馈电路。两个输出一个4V多,一个只有100mv.偏置电压和电流基本都和前仿差不多。我想版图不好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差。
输入管的CASCODE管出现两边电压不一样的现象。而且两端的电压增益也不是完全一样。

想问一下大家:  后仿这么差,是什么原因呢 。。LVS通过了,电源和VDD的走线宽度也应该够。现在我怀疑是不是信号线平行走的会有互相的影响,剩下的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增益会下降这么多~~~

另外全差分的版图设计需要注意什么呢~~~~

谢谢各位大神了~~~

请回复或是PM 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全差分运放的版图要注意对称和匹配,版图最好能够呈以某个中轴线对称。
至于楼主说的后仿的问题,我如果没猜错的话楼主应该是开环下做的仿真,因为后抽取后的运放有很多寄生电阻,这样很难保证运放完全对称
因此就会出现失调电压,如果开环仿真的话,这个失调电压就会让运放输出一个为vdd一个为gnd,这样做AC仿真肯定不正常。
所以如果后仿做AC分析时要接成反馈环路,然后用通直隔交的电路将交流信号的反馈阻断。
楼主也可以看看后仿真的瞬态仿真结果,运放应该能正常工作。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版图的问题而是仿真方法的问题,版图带来的运放失调只能让其尽量小很难避免的。

网友:
用mirror吧 把能对称的管子 分half  然后对称调用另一半 这样就能确保管子和走线都是对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一会我要试一下~~~
非常感谢space同学的帮助~~~~
以后要多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刚才我又试了一下你说的。但是仿真出来,还是一个是地电位  一个在高电位。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就是版图画的不好的原因呢

另外,后仿测出的失调是6mv不知道是不是很大~~~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还是开环仿真的,输出一个为vdd一个为gnd就是那个失调电压引起的,你做一下后仿的瞬态仿真,运放应该能正常工作。
版图引起6mv的失调应该还不算大

网友:
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以为是版图设计问题了

网友(2012-07-09):
呵呵,情况很多,后防器件格式与前防不同也是可能性之一(这个遇到过,是补偿电容,结果是相位裕度严重不足),所以,你得一样一样地排除

网友:
讲的很好,谢谢!

网友(2015-05-08):
我也遇到了前仿跟后仿失调电压相差几个mv的情况,现在也不知道如何从版图上减小失调电压

网友:
不懂电路。帮顶

网友(2015-09-06):
我后仿的失调是2m,但是增益下降了50dB 不知道该咋整呢

网友(2016-09-20):
不太懂,有会的没

网友(2017-04-11):
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是因为输出那根线画的太细了

网友:
1)设计不到位 没有考虑到寄生
2)版图的处理需要提高

网友(2020-05-03):
感谢space的回答,确实是offset引起的问题,其实放到反馈电路中,运放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2021-10-13):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上说的对,后仿真中运放存在一定的失调,开环仿真ac时候,即使存在CMFB,也会存在dc工作点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2022-04-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全差分运放的版图要注意对称和匹配,版图最好能够呈以某个中轴线对称。

建议这么仿真,大电容做直流反馈,阻隔交流反馈,输入端加共模电压(电容隔直)和交流输入,或者研究下stb
仅供参考

网友B(2024-06-14):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5-06-04):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