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在Xilinx ISE裡,要如何加入大量RTL File ??

楼主(2012-05-11):
請問在使用Xilinx ISE的時候要如果一口氣加入大量的RTL File?
(比方有100多個verilog file,而且還有階層性)

p.s 一個一個檔案的加入花太多時間了

网友:
在ADD SOURCE 选项下,可以成批加入啊。

网友:
写一个文件 top.v

`include "a.v"
`include "b.v"

网友:
有个菜单, import

可以import synplify project格式的file list

楼主:
感謝各位的答覆~~
我會試試看!

网友:
同意4楼,做成个.lst文件,也可以把同一个大模块的做成一个.lst文件,这样整个工程分几个.lst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