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C的一个写法,呵

楼主(2012-05-11):
我想从all_inputs里面去掉ahb_clk,和一个集合变量ahb_clk_inputs,请教应该怎么写?
下面这一行报错。。。

set dbi_clk_input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ahb_clk $ahb_clk_inputs}]

网友:
set dbi_clk_input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ahb_clk $ahb_clk_inputs}]]

网友:
Please try this first:
set dbi_clk_inputs_t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ahb_clk] ]

Then you can try:
set dbi_clk_input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dbi_clk_inputs_t $ahb_clk_inputs}]
or
set dbi_clk_input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dbi_clk_inputs_t [get_ports $ahb_clk_inpu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DC跑这句话,跑不通。我已经改了,
set all_dbi_clk_input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ahb_clk_inputs]
set dbi_clk_inputs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dbi_clk_inputs {i_dbi_clk i_ahb_clk}]
set_input_delay [expr 0.4*${clk_period}] -clock i_dbi_clk [ get_ports $dbi_clk_inputs ]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你的应该很正确哈,就是说{}里面不能有$符号是吧?

网友:
天神,
help *remove*
man remove_from_collection
然后照着例子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鄙视我,第一次写DC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