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自动添加电源label?[已解决]

楼主(2012-05-11):
EDI/ICC出来gds后,导入virtuoso,然后添加电源的label,再进行calibre的验证。
很想知道,怎么让工具自动添加电源的label,不用手动加。
请赐教!

楼主:
createPGPin  for EDI
create_text for ICC

网友:
LZ是来赚信元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问问题要自己先好好想想的典型代表了。

   本来不知道的,后来试出来了,供后来人参考

网友(2013-07-19):
回复 楼主:

   请问版主有没有方法能一次将所有输入输出管脚都加上label?用这个命令好像得一个一个加啊,我那个管脚有240多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具输出的gds本来就带信号的label啊
如果你的没有,那就是map文件或者option没设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最后完成的CEL里用这条命令再导出g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you got it!

网友C:
回复 楼主:

    求助, map文件肯定对,从encounter导出的gds就是没有pin name.我猜想应该有哪里的option没设置对,请问有需要特别设置或者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呢?什么样的option能让EDI或者现在的INNOVUS输出的gds自动带上lab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具输出的gds本来就带信号的label啊

请问什么样的option能让EDI或者现在的INNOVUS输出的gds自动带上lable?

网友:
关注map file~

edi:
NAME M1/PIN 131 0
NAME M2/PIN 132 0
NAME M3/PIN 133 0
NAME M4/PIN 134 0
NAME M5/PIN 135 0
NAME M6/PIN 136 0
NAME M7/PIN 137 0
NAME M8/PIN 138 0
NAME M9/PIN 139 0
NAME M10/PIN 140 0
NAME AP/PIN 126 0

icc:
T 31:0 131 0
T 32:0 132 0
T 33:0 133 0
T 34:0 134 0
T 35:0 135 0
T 36:0 136 0
T 37:0 137 0
T 38:0 138 0
T 39:0 139 0
T 40:0 140 0
T 74:0 126 0

网友(2020-08-29):
请问导入virtuoso之后,怎么手动添加电源的label,小白

网友(2025-01-03):
现在icc是不是可以: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text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geometry

不知道效果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