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eltic的疑问

楼主(2012-05-11):
encouter的celtic是分析SI的,请问这个是signoff的么?

对比PT分析SI,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celtic和ptsi是两个公司的si的signoff工具,如果想卖钱都得能signoff才行呀

区别的话,应该是哪个更保守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那你能具体说说各自的优缺点不??

网友:
这个陈总舵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