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系统架构设计

楼主(2012-05-11):
SOC 的系统架构设计都包括哪些内容?
如何评估一款CPU是不是适用于自己的应用?
cpu选型怎么样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的应用了,系统的最高性能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的CPU
有面向低功耗的,性能的,各种ARM,都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看看市场上面得应用,做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CPU的 性能 又如何测试呢?比如从ARM 公司选定了 CPU但是 又怎么测试 验证这个CPU确实符合自己的系统呢?我说的CPU 性能包括CPU 的计算性能 和 功耗上的性能

网友:
你做什么系统, 这个要根据你的应用,我打个比方,比如OS多少运算量
Voice运算量 VEDIO多少运算量 ,WIFI通信多少运算量,都是从系统工程师那边,或者IPVendor那边能知道的, 然后选则多核心的Core都行,
是在不行,你参考市面上别家的同类型的芯片,大致能估计出来

网友(2012-08-23):
这个复杂了,严格讲是Architecture Designer的工作了,本人认为国内最缺乏的也是这些,包括华为。估计要请老外帮助做。或者说协议你可以编,可以吹,让你实现,你不晓得用几个Core最佳,用哪些引擎更优,如何LP。我想多半靠经验。当然是用ESL工具也可以评估(Co-Ware应该是归Synopsys了),俺没有用过,不很清楚了。

网友:
都是大牛啊,期待牛人跟贴

网友:
一般都是ARM吧,现在做ARM的挺多的,如果是FPGA芯片,那么很多都自带软核处理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學習了,謝謝

网友(2012-09-26):
跟着市场走,找对应的参考最直接。手机有必要4核吗,现在应该没有这应用吧。还不都上

网友(2013-07-18):
系统架构:cpu+总线crossbar+ddr,以及其它需求的外设。如GPU。
CPU选型看是芯片的面向,低功耗还是需要性能高的。低功耗的不是流行大小端嘛

网友:
看你项目需要了,什么performance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讲怎么根据功耗和性能需求来选择CPU的资料啊

网友:
除了cpu还有总线,dma等等的都要统一考虑,还要考虑功耗和面积等等,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网友:
这个就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和需求了

网友(2014-05-29):
做这个要通晓应用、系统、软件、硬件,eda平台、工具只能提供一个你要的结果而已;

网友(2014-07-08):
木有资料,回复代表我走过

网友(2015-08-10):
鱼窝头经验

网友:
没有牛人给解释的清楚下??

网友(2015-10-11):
架构师的经验了 做个十年八年的 你应该有点经验了

网友(2016-01-27):
CPU选型,先根据应用场景进行理论计算,包括软硬件开销, 精确的需要做ESL仿真

网友:
这个的根据需求来吧,我觉得能满足需求,还便宜的,就是好的

楼主:
转瞬间,这个帖子快三年了。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哪怕是方法或者某些参考资料也好。
目前的做法一直都是抄袭别人的成果,不过对于一般的MCU,好像大家都是如此,也看了些公司的MCU手册,其中能够体现出性能的也就是一个CPU运算能力,一般使用Dhrystone这个软件进行评估。得出一个DMIPS/MHz的结果,这个值越大越好,一般也就是1左右。不过说到Dhrystone计算结果,其结果是的好坏跟两方面因素有关:1,硬件架构;2,软件设计。硬件架构主要是CPU和RAM/Code ROM之间的访问效率,如果访问的效率低,当然最终的结果就会比较差;软件方面则看你的编译器,因为Dhrystone这个软件毕竟已经是写就的,即使你改也只是改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因此编译器的代码优化效率就决定的了最终跑出来的结果的好坏,一般的软件编译器都有很多级优化选项,这个可以自行选择,如果优化的级别过高,可能最终会导致某些无用的操作被优化掉:例如一个简单的for循环。
上面说的只是通过Dhrystone对整个系统进行的一个评估,当然这个评估值和CPU的理想值越接近越好。我估计就像现在的安卓手机,都喜欢使用某些软件进行跑分评估一样。但是这就能说明你的系统架构满足你的要求了吗?很明显——不能,因为有些CPU本身的处理能力就很若,上述的跑分只是对架构最终影响CPU效率的一个评估,而不是针对某些应用对系统的评估。
例如某些应用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或者留给计算的时间比较紧凑,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ADC的采样时间,数据的读取时间,计算所需时间等等这些时间的累加是否满足最终响应所需的总时间。如果满足还好,如果不满足可能需要从系统架构上或者CPU选型上进行新的评估。例如:这个Dhrystone结果对应的运算速率是多少,反映到实际的应用是否能在足够的时间内满足要求。
对于视频处理能力,例如:30帧/S的处理速度。单纯从这个视频的角度进行评估,所需的缓存空间是多少,需要软件参与的内容有哪些,能够满足30帧/S的放映速度。对于一个应用系统,可能涉及的远远不止这些,还会涉及的多任务的情况,每个任务的时间分配,以及多任务竞争的情况,是否能够在多任务并行处理的情况下还能够满足最终要求,不至于让用户感觉到卡顿。写了这些,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没做过,没做过。
对于ESL听说过,但是没有做过,不知道他是如何评估一个系统的。对于Architecture Designer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工作?有了解的希望能够给以提示,多聊聊。

网友(2016-02-29):
一般需要考虑性能、带宽、功耗、功能模块需求等等

网友:
本人也想知道这个答案。这里只能凭感觉说要么架构师对系统数据通路的吞吐率要求,时序要求很了解,自己一点点算每个场景。要么有一个好的模型能模拟每个场景。要么只能多积累经验。最有价值的感觉就是后两种。但是模型开发是额外的成本,当然现在EDA公司有这些工具,但是使用也需要经验。只有见过的系统多了,调过的问题多了,才能有个设计的准则吧。当然现在国内肯定有人有机会在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了。

网友(2016-04-19):
简单的做esl modeling,更多的就是靠经验

网友:
好久的贴子,还跑到前头来了?

网友(2016-07-26):
架构师的经验

网友:
系统设计是一门大学问,跟着学习

网友(2017-02-28):
希望这个帖子能有更多的牛人留言。
讲讲自己的学习计划:之前工作中仅仅涉及设计和验证基于AMBA总线的IP核,对整个系统架构原理及实际设计手法一点也不懂。目前,也只能自己先看点书,例如片上系统设计思想,然后照着实例慢慢验证设计思想。等有了一个大概的设计思想,再慢慢考虑如何进行软硬件划分、多时钟域设计、多电压域设计、电源管理设计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能讲三天三夜

网友:
感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7-05-05):
这帖子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同!
     因为个人能力和工作极限,目前我也不能给出一些看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t is really depending your application. I would start with researching the similar products/applications on the market.

网友:
功耗,性能,面积,价格,开发环境等等综合考虑

网友(2019-09-10):
关注一下。。这个是核心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