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人体放电模型怎么搭????

楼主(2012-05-11):
人体放点模型的2kv电压经过一个100p电容,再开关切换到1.5K的电阻连到pad上,正确的电压应该是有一个十几ns的电压上升过程,可是我搭的模型却是电压经过几ps就直接打到了很高的电压。。。我搭的模型出了什么问题呀????????大虾帮帮忙

网友:
ESD的保护过程可以用spectre或者hspice仿真??

网友:
当然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了,你搭的模型是对的,另外,做ESD测试不都是对两个pad加载么?你的另一个pad是gnd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觉得我搭的模型是错误的?如果是ps级的电压上升过程的话,esd电路可能还没反应过来高电压就直接传到了内部电路的栅极去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弄出那个十几ns的上升过程。还有我是直接让其中的vss或者vdd接到地的,还有接一个clamp的电路。

网友:
你的pad是怎么建模的啊? 有几个pF?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package上的金属电容还有封装电容吗?这个我还真没加进去仿真,而是直接接了esd管子进行仿真,那我加个package再仿真一下。一般来说package电容电感在5pf和4nH左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看看,开关是怎么切换的(risetime设的多少)?后面有接内部被保护电路吗?

网友:
这个人体模型都是业界标准,基本不会错,就看你做ESD仿真的时候你电路连接关系对不对了,ps级的电压上升时间肯定不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0ns的量级吧。ESD测试是你需要测的pin对某个指定的pin加载2KV电压或者-2KV电压,其他所有pin都悬空,不知道你仿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连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电路图,最下面的是内部电路,右边是clamp电路,我测试的是smic13 pad 里耐压为5V的io pad,所以要串联5个二极管到savdd上,我现在的连接方法测试的是PAD电流经过五个串联二极管到savdd,而savdd接地。就是测试PAD该pin到savdd pin的放电通路。左上角是PAD上电压。

网友:
就像你说的, C=5pF
    RC time constant= 5pF * 1.5Kohm = 7.5ns, Trise = 2.2 * 7.5ns =15ns ,你试试吧,感觉就是个LPF 的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切换的时间是多少? 你可以先把后面的电路断开,直接1.5K的ESD电阻接地,看电流的特性,应该是和标准差不多的曲线,它不受后面的pad cap和电路的影响。第一部正确后,再接上内核电路仿真。

不过这个仿真没有多大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查了下资料,已经解决 ,这个模型确实是有问题的,1.5K电阻 还要串一个8uH的电感,并一个1.5p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木有切换时间的设置。肿么觉得smic13工艺库提供的PAD怪怪地,串联5个二极管,那五个二极管面积不变大反而变小,实在是费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SMIC 有提供diode ESD的IP吗?

网友:
你说到电感,我又重新找到以前仿真的电路看了,确实需要一个电感,当时我加的是7.5uH,一时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无电感不是关键问题。
1st-order HBM model只需要考虑电容和电阻,加上电感和一些寄生电容电阻是4th order lumped element model, probably more accurate。两个model的整体趋势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提供netlist 和gds ,一般厂家都有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理解错了 esd的应该是没有 不过正向导通需要esd的模型吗?反向击穿模型我可以肯定是没有的,我仿真正向导通的时候发现导通电流也不是很大,可能也需要esd的模型而这个二极管的esd模型没有提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IO 电平会出现5V,里面接地的那个正常工作电源电压是3.3V是吗?我看你有二级防护,电阻后面还有MOS的ESD管子,接VDD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多少??
   这样仿真二极管的ESD能力几乎是徒劳。
   IO电压高于内核电压的电路一般也不是这么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内部的工作电压是3.3V,二级保护的我这是随便接一个。实际电路中我的二级保护接法是经过电阻后,两个n管串联,p管是4个栅源衬短接串联到vdd,不知道这种二级保护行不行?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那io的esd能力如果借助我现有的厂家提供的资料和工具不知道要怎么验证?是否是不能验证的?比如这个厂家提供的是能承受2KV的人体模型,而我实际上在应用当中希望他能承受8KV的人体模型,我想就直接在他的pad基础上改进,需要做的改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SMIC也没有那么多二极管stack的PAD吧?你schematic中的diode尺寸也是示意吧?如果你用那么小的面积,500V恐怕都过不了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ESD,你要避免IO电平高于VDD时候的backdrive current, 要确保每个管子的可靠性(junction volage, gate voltage都低于3.3V管子的最高工作电压)。通常这种情况上通路不加ESD,下通路用stacked NMOS来做ESD,过2kV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8kV恐怕有难度,我没有尝试过。
    ESD diode的尺寸确定需要经验,仿真仿不出来,二极管串联有Darlington effect,会有漏电。
    推荐你看个网页介绍IO电平高于内核电压的情况
http://www.khesd.cn/stacked.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那5个diode有问题,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diode的寄生diode考虑进来,就是一串darlinton 管
还是要觉得两个电源之间的esd需要通过gloable vss 来discharge比较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是global vss??

网友:
spice可以进行ESD仿真吗?应该不能吧。电路仿真的mos、diode的spice模型不包括用于esd时的模型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另外,工艺仿真软件,如TCAD等,可以仿真出ESD的特性吧,但据说和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自己没有做过,不知有没有高手做过,给些建议和说明。

网友(2013-11-07):
回复 楼主:

   问一下那个单刀双掷开关怎么用?

网友(2020-08-06):
请问那个sp2tswitch怎么使用呢?

网友(2022-05-12):
请问楼主,电路最后怎么搭的,如何判定能够承受8kv

网友(2022-08-10):
非常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E(2022-09-14):
数据来源:H. Li, V. Khilkevich, T. Li, D. Pommerenke, S. Kwon and W. Hackenberger, "Nonlinear capacitors for ESD protection," in IEE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Magazine, vol. 1, no. 4, pp. 38-46, Fourth Quarter 2012, doi: 10.1109/MEMC.2012.6397056.

网友(2023-11-03):
终于搞明白sp2tswitch用法了,ic_position=1,tran_position=2; tran仿真之前0接1;tran仿真开始0接2。

网友:
Hi Thank you for the information.

Please share how to build TB in cadence for HBM testing and CDM testing.
Plz send to ecphd@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据来源:H. Li, V. Khilkevich, T. Li, D. Pommerenke, S. Kwon and W. Hackenberger, "Nonlinear capaci ...

请问这个是产生IEC波形的电路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