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版图设计问题

楼主(2012-05-11):
请问各位大侠,cadence画版图时,怎样使所画的矩形只能画在格点上啊,就是自动吸附在格点上的设置

网友:
什么工艺

网友:
设置好最小格点就好了啊最小格点要看是什么工艺了

网友:
cadence有d版吗

网友(2012-07-09):
工具栏里有个按钮的,点了变成格点状就可以了,。如果是红色的,就不行

网友:
set small grid

option -> display -> grid control

网友:
设置好最小格点就好了

网友:
自动吸附的快捷键是g 但很讨厌大多不会用 有关设置楼上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