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bist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hi,各位
在做bist时,做好了memory的model,调用mbistarchitect运行时报错。log如下:
// ...
// ** Successfully added BIST circuitry.
//  command: save bist -verilog -script -replace
Saving MBIST Data:
      Saved ./xxx.v
      Saved ./xxx
      ....
// command: exit -d
// BIST Generation Failed : Inconsistent models and instances.
//         'DOFile ../bist.do' aborted at line 50

感觉像是memory model的问题,但model查不出什么问题。有谁遇到过该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哪里的问题?多谢!

网友:
bist model定义了memory的module名、端口信号、端口宽度、端口操作,建议你找一个标准的model先跑一下bist生成,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

网友(2012-07-11):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说Mbist的具体的流程???我刚开始学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