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求救~

楼主(2012-05-11):
目前有个项目是数模混合电路,采用smic0.18工艺,现在发现数字工艺库貌似没有厚铝工艺(metal6是普通厚度),但是模拟需要用到smic混合库中的厚铝工艺,如果这样我数字部分metal6不布线,可以直接盖一层上去可以吗,另外数字IO单元中有metal6,不是厚铝的,应该怎么办呢?不知道smic0.18um有没有厚铝工艺的数字IO库?求各位前辈介绍下~

网友:
这种情况也不算少见。但你的解决方案比较离谱。

以.lib/.lef flow为例,按照design rule中thick top metal rule 改library里tech lef的metal 6部分。如果不熟, 先看看lef的语法, 不难。

楼主:
LS这位大哥的意思是根据后铝的design rule修改数字的LEF文件,把它修改成厚铝数字库?然后直接用厚铝工艺流片?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虾能给下解答啊,感激不尽~

网友:
1.先确定SMIC支持你需要的金属的厚度,
2.按照design rule修改TECH LEF的Metal6部分,
3.LIB可以不改,.18只改顶层金属厚度对时序影响不大,
4.保证你用到的所有模块,包括IO,里面的METAL6都满足加厚的DRC规则

楼主:
非常感谢LS朋友的回答,再问下,如果只布M1-M5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除了布线资源少了之外~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学习的。。。

网友:
既然采用的是6层金属的工艺如果只对M1到M5布线  则为了满足金属密度的规则M6会填充dummy

网友:
5楼说的很对!
人家工艺厂得支持,你的设计及如何具体实现的想法才有意义。

楼主:
顶层厚铝工艺,smic是支持的,但是只有混合工艺的才有,数字的没有,我的意思是怎么保证我数字电路也满足混合工艺中厚铝工艺的DRC

网友(2014-10-29):
既然工艺中有厚铝,它的DRC文件里面就有相应的验证规则,只是要打开厚铝的开关,即使没有,自己写一个就行了,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