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有关Layout连线的问题--衬底连接

楼主(2012-05-12):
      原理图中2个对PM管的衬底&源(漏)互联,衬底再与源(漏)互联端互联,最后连到另一个PM1的源

(漏)。PM1最后与VCC相连。

   怎麽在版图上反映这2个对管的衬底连接啊???    有人说再用一个Nring把

对管包起来,再将源(漏)连到Nring上,大概意思懂了,但Nring是高电位

啊............

    一个Layout可以出现2个或以上的Nring(Pring)麽???    要怎样处理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遇到这种情况是把两个管子的NWell分割开的,然后分别用画上Nring。

网友:
是热阱吧?只能单独的用RING包起来 接衬底该接的电位

网友:
整个版图中nwell的电位不一定只能接到最高电位的,其实只要保证nwell不与psub结导通的电位就可以了,但是要保证不同电位的nwell之间的间距满足design rule

网友:
hot well,nwell不一定都接电源,按照电路画就ok了,阱分开

楼主(2012-08-20):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画一个大的N/Pring,再在里面分割成若干个P/Nwell麽??

        额也是这样想的,,,费面积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