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ompiler求教

楼主(2012-05-12):
求助:如何用power compiler进行功耗分析?听说还要用到modelsim,求大牛给介绍一下编写好verilog文件以后的大致流程。

网友:
DC: write_saif  AA
ModelSim 读入 AA 仿真, write saif BB
DC  : read_saif BB即可优化power 动态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说的跟我拿到的一个例子所说的一致,在第一次DC综合时,有这个scr脚本
power_preserve_rtl_hier_names = true
analyze -f vhdl add.vhd
elaborate add
link                    这个link是链接什么的?
rtl2saif -output psc.saif -design design_design
运行这个脚本只需要这个add.vhd文件就可以吗?
真心感谢,这么多人看过帖子只有你回复。

网友:
是的,不需要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具体细节还需要仔细看看user guide

网友(2012-10-07):
关注,楼主能不能把脚本共享出来哇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做RTL级的还是GATE级的

GATE级的话需要使用单元库转一个lib的saif, 然后做综合后仿真的时候反标这个lib的saif,生成一个gate的saif,然后再用power compiler读入gate的saif分析功耗和优化功耗

网友(2019-05-06):
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