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呀,IC615出现了如下问题,怎么弄亚

楼主(2012-05-12):
*WARNING* ddiAddTechLib: Couldn't add techlib 'cdsDefTechLib' to CLA. Error is: Invalid path

*WARNING* ddiAddLibToOA: Can't access library 'cdsDefTechLib' at path '/home/lei/eda/ic615/tools/dfII/etc/cdsDefTechLib' in OA 2.2.

OA Exception is: 'Unable to open library cdsDefTechLib at path /home/lei/eda/ic615/tools/dfII/etc/cdsDefTechLib: Invalid Lib Path'

网友:
看看这个路径下的库是不是存在?

这是一个warning,影响使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直接重装了,没这个库,画不出来原理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