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中PCM的BV_N4 是什么?

楼主(2012-05-12):
在PCM中的BV_N4参数和BV_N43是什么击穿电压?

楼主:
台积电TSMC018LV工艺中的PCM参数中

BV_N4参数和BV_N43是什么击穿电压?

源漏击穿电压?栅氧击穿?还是什么击穿?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源漏击穿电压

楼主:
经过求证,BV_N4的定义:
四端器件:G、S、B三端接地,在D端加电压,当电流达到1uA时的D端电压便是BV_N4.
这个电压可能由三个原因引起:栅氧击穿电压、源漏穿通电压、漏衬击穿电压。
这三个电压中的最小值便是BV_N4

网友:
这三个电压中   除非器件有问题  要不    DS之间的最小

网友(2012-06-20):
支持!

我只是路过,不发表意见

合肥孕妇防辐射服多少钱

网友(2012-09-02):
BV_N43是带DNW的NMOS

网友(2019-07-28):
BV_N4是core device的漏端击穿电压, BV_N43是IO device的漏端击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