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关于windows下用modelsim仿SystemVerilog的验证环境问题

楼主(2012-05-12):
小弟之前一直在linux下进行ASIC验证(采用Synopsys工具),现在由于工作需要,需要再Windows下进行相应验证,
想用modelsim10.1a(现在好像支持SystemVerilog),想将原来在linux的那套东西移植到Windows用现在这个仿真
软件,不知道哪位大哥有这种经验,或是用过Modelsim仿SystemVerilog的验证环境的?

网友:
没什么区别的,如果是纯粹SV的话,它就是VERILOG的升级版本而已,MODELSIM 10.0应该支持的。如果你不会用MODELSIM的话,那就网上找一些相关的指导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于环境的SV编译呢?对于.v文件modelsim会自动来找他的层次结构,而SV的文件来讲需要include一些文件,来表示他们层次关系
例如dut_test_top include TB,Assign等一些;TB include ENV,而且这需要一些相对或路径什么的,和c++的那种比较像;
这个也是把所有文件全部包进去就OK?不需要个filelist什么的?
这位大哥有没有用过modelsim编SV环境?

网友:
跟vcs差不多,只不过编译过来是库,不是simv,csrc,simv.dXXX......
用vlog编译,用vsimk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楼上大哥所说内容源于什么资料?能够给小弟提供一份,或是有相关例子以供小弟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见过这种什么include的用法,SV和V的语法基本类似的,你说的是方法学的东西吧。如果是纯粹SV,没有这么麻烦的东西,那都是人为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clude是因为编译的关系,把哪个放前和哪个放后是和c++的原理一样,如果顺序反了就会编译不过,因为里面声明的
都是class,class里面声明的一些方法什么的;难道说把interface/tb/env/subenv/drv/mntr/scb/这些组件直接编译?
modelsim不需要之间的编译先后关系?

网友:
嗯,用一个头文件把所有组件包含进去就好了,调整好顺序,最后在test_top上include这个头文件,编译下去一般就没问题的。确实是要注意顺序的,如果是用的类的话,那就确实和c++相似了。一般都是用脚本去提供编译指令和代码所在的路径来操作的。如果你有《SV编写测试平台》那本绿皮书的例子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是如何编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小弟做的一个例子,本应该在vcs编译没问题的,但是用modelsim死活编不过,请大哥给指点下

网友:
    windows下最好用questasim,操作和modelsim没什么区别,
但是对systemverilog和验证方法学支持的更好。
modelsim只是部分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像我上面举的例子,用questasim能够编译通过是吧?

网友(2015-10-17):
挖一下,顺便请问一下window下questasim怎样仿真interface?为何我仿真时被报错,提示我例化的interface是unknown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