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V IO比3.3V IO速度快, 但一般都用3.3V IO, 啥原因?

楼主(2012-05-12):
哪位大牛给科普一下, 主要原因是啥?

网友:
个人认为是板级应用决定的IO 电压。
比如电压只有3.3v 的输入,那io pad 就只能用3.3v的。

网友:
看电源情况而定,pcb如果是接3.3v的就用io 3.3的

网友(2013-04-28):
这个是有所选芯片决定的,不是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