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Out 的结果异同

楼主(2012-05-12):
遇到以下疑惑请大侠解答:
              setExtractRCMode -engine postRoute -coupled false -effortlevel low
       这里的effortlevel 必须制定low。如果不制定就默认high 。
              extractRC
              rcOut  -spef **.best.spef -rc_corner rc_min
              rcOut -spef  **.worst.spef -rc_corner rc_max

结果output的两个spef 文件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以前都是用starRC来提取,现在要用encounter直接输出
spef 就不知道该如何做三个队的spef了。

               另外:setExtractRCMode -engine postRoute -coupled false -effortlevle low -qrcCmdFile fileName
这个qrcCmdFile 是有best worst 区分的。
              如果我用这个命令替换上面的set ,然后extractRC  ,再 rcout 。是否就可以得到不同的spef 文件啊。

楼主:
求答复!
rcOut 结果异同!
改变timing check type 先setup  extractRC  rcOut -spef **.spef -rc_corner rc_max
改变timing check type 后hold  extractRC rcOut -spef **.spef -rc_corner rc_min

结果没有变化。用图形界面也是同样的结果。
另外用all_rc_corners 来看rc_corner 的列表,看到一个default_rc_corner ,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
不知是否对rcOut 的结果有影响。

求解!

网友:
encounter应该不是很准,要用encounter ext那个软件,采用qrc 那套命令调用不同的ict文件即可

网友:
view里面定义了不同的corner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义了view 里面定义了 setup hold view
rc_corner也定义了rc_min rc_max
但是不知道为啥 rcOut 后的spef 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ext9.1  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用这个qrc 来提取spef
暂时还没有个头绪

网友:
用mmmc吧, create_rc_corner ,

rcOut -view func_max  这种是比较准的

和qrc的spef差不了多少,

楼主:
吐血的结果:是两个captable是一样的。无语了都!

感谢各位关注和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