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et_max_transition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12):
求助,如果一个设计只有一个master clock;
但是内部有几个分频时钟,分别是8和16分频,16分频的时钟是系统的主控时钟,控制的电路的信号和操作等;8分频时钟是为了对输出进行一次D触发器的“消毛刺”操作,就是把16分频时钟下的组合逻辑数据经过一个8分频控制的D触发器缓冲;消去竞争和冒险;

问题:

今天翻了下dc的userguide,上面说max transition可以对不同的clk group进行设置,目前我希望对master clk 和16分频的clk设置不同的max_transition;
请问这是否是合理的?

网友:
Sets the max_transition attribute to a specified value on specified clocks group,
ports or desig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dc usg上面的这句话。我的问题是,这里的clk group是指设计的所有master clk;还是可以只分频后的generated clk

网友(2014-04-21):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set_max_transition分别设在clk和ports上,指的是什么的时间???一直很迷惑这一点,是指的信号从30%上升到90%的时间,或者是从90%下降到30%的时间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影响这个时间的因素是什么呢??一直对这个很困惑。。。

网友(2014-06-17):
这个你调用的库里面会有设置,所以一般不用再脚本中设置了。如果出现违例,可以查找一下transition time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