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工艺库转换CDB怎么转OA???

楼主(2012-05-12):
这个是网站上找到的:IC610的工艺库格式转换(cdb->OA),验证成功
IC610的工艺库格式转换(cdb->OA),验证成功
1.运行icfb 后在LOG 窗口下打开菜单Tools->Conversion Tool Box 选择CDB to
OpenAccessTranslator
2 在打开的窗口中可以看到path to cds.libfile 即原来版本的cds.lib 里面包含有工艺库的路径
这里把它的路径填入即,注意待转换的工艺库不要放在系统目录下,不然转换不成功。
3 在选项里面选择要转换的库不需要转换的用箭头移动到左边。
4.最后点击应用即可,这里需要等一段时间,系统转换数据库需要很久,软件界面表面看上
去无响应,不要强制关闭。等转换完毕退出exit 重新启动软件,则在你的启动目录下会多出
几个原来的库,这些都是OA 格式的数据库。
5.注意还需要添加显示文件,不然转换后的库的版图部分会缺少部分颜色。

但是第二步后面没怎么看明白???

哪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怎么操作

谁能截个图解释一下

楼主:
怎么就没人帮助一下啊

网友:
我是用命令行CDB2OA,但是经验就是cdb版本的design library 和PDK 还有OA 版本的PDK都要分别放在自己建立的目录,比如51一个61一个,可能是读取的权限问题吧。反正不这样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正在试用cdb2oa运行
但是好像还是不行
那些CBD默认是在administrator下面,我copy到EDA/ic610/CBD(安装目录里面新建)
然后在OA下运行cdb2oa
感觉还是不行

网友:
例如:
ic51/design1
ic51/design2
ic51/tsmc13
ic51/cds.lib -->  DEFINE design1 design1
                         DEFINE design2 design2
                         DEFINE tsmc13 tsmc13  (tsmc13也放在ic51下)
ic61/tsmc13

cdb2oa -lib design1 -lib?(具体忘记了,看看help)  /ic51/cds.llib -ignorelock(具体也记不得了)
)

按上述方法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一般用OA,应该是公司用吧,直接问技术支持了。

楼主:
还是没怎么懂
不过谢谢了

网友:
论坛上有人贴出来的,我就按照这个做的流程是没问题的,可能一些细节上要多试试:

1. 为IC6141创建一个工作目录
> mkdir ic6141

2. 切换到新创建的目录
> cd ic6141

3. 确认IC5141的cds.lib里包含要被转换的库文件
>
  INCLUDE /eda/IC5141/share/cdssetup/cds.lib
  DEFINE tsmc ./tsmc

4. 用下面的指令把IC5141的CDB库转换为IC6141的OA库
> cdb2oa -lib design -cdslibpath  [ic5141_library_path]/cds.lib -ignorelocks

例如: cdb2oa -lib tsmc -cdslibpath /work/project/IC5141/cds.lib

5. 把IC6141的基本库路径加入新生成的cds.lib文件
> echo INCLUDE /eda/IC6141/share/cdssetup/cds.lib >> cds.lib

6. 打开virtuoso确认有无错误

照这个方法:

例如:ic51目录下有如下文件和文件夹:
ic51/design1     *设计1
ic51/design2     *设计2
ic51/tsmc13      *PDK
ic51/cds.lib -->  DEFINE design1 design1    (design1的定义)
                          DEFINE design2 design2    (design2的定义)
                          DEFINE tsmc13 tsmc13      (PDK定义,且tsmc13也放在ic51目录下)
ic61目录下只有OA格式的PDK:
ic61/tsmc13

在ic61目录下输入下列命令:
cdb2oa -lib design -cdslibpath ic51/cds.lib -ignorelocks

这个就是我的流程,你再试试吧。祝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我再试一把!!

楼主(2013-03-15):
回复 网友A:
转了
一个smi18mmrf的PDK转完后
画图时没symbol

smic13的转换成功了

    http://bbs.eetop.cn/thread-361625-1-1.html

网友(2014-03-04):
楼主装好工艺库了吗?为什么我的工艺库转换成oa格式后不能仿真额,求解答

网友(2014-04-07):
回复 楼主:

1. 先把 ic514 ic514目錄(名稱可自取)
ic514下舊的cds.lib 要先rename 不要讓icfb 讀到

2. 目錄2/ic514
cds.lib design
,ic514_pdk path
   目錄3/ic6
只含有 ic6
display.drf
ic6tf

3.
要在
目錄3下開icfb

使用gui toolconvertbox -> cdb to OA 目錄2cds.lib

4. 頭一次會先轉 ic514 pdk ->oa

5. 2 再轉一次才會把cdb -> oa

网友:
标记一下,不懂可以小纸条

网友:
不懂~~~~~求解释CDB和OA,为什么用不一样的。。。。多麻烦,还不兼容

网友:
不懂两者之间的区别!痛苦啊!

网友(2015-01-05):
大神,按照你的方法转化不成功啊,能否给个详细的操作方法说明,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15):
1、把原来的CDB文件放在文件夹/{CDB_DIR},包含cds.lib。 笼统的讲,可以在这个目录下打开IC5141, 一切都是正常的。
2、新建一个文件夹/{OA_DIR},在这个目录下打开IC61,在打开CDBtoOA tool, 选择/{CDB_DIR}下的cds.lib文件,这样就可以进行转化了。

网友:
补充,说明:
1、转化过程中,部分单元可以会丢失schematic或者symbol,这是正常现象。可以将该单元单独进行转化或者手工添加;
2、工艺库的文件必须同时进行转化,否则可能会出问题;
3、注意手动添加analog等cadence自带的库文件,否则可能会丢失pin。

网友(2015-06-24):
可以直接安装OA格式的工艺库吗?

网友: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教程啊

网友(2015-09-01):
用这个方法,实验成功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 你那个转换库的问题解决了吗? 目前我也悲剧了 不知道大侠能不能帮忙下开下啊 我QQ是834515635 加QQ更好哈。

网友(2015-12-22):
楼主,转换完成之后,tf文件需要修改吗?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B:

    请问转完OA后,仿真的时候model library去哪找,还是.lib文件么?我转换完成之后,在model文件夹下找不到.lib文件了,怎么回事?

网友(2017-05-02):
51的库转61,版图没法用,Pcell无法调用

网友:
自己有转过,用软件转换的。转换时用IC51转,没成功;用IC61转,成功了。

网友(2018-12-11):
回复 楼主:

您好,可以去看我的博客,有详细的转换教程,图文并茂。希望能帮到你~
Cadence 51.41 CDB 数据格式转换成 61.7 OA 数据格式

网友(2019-01-19):
OK,转换成功

网友(2020-03-09):
必须收藏下啊

网友(2022-09-26):
只能装PDK吗,我有一个电路库没能转换成功,pdk器件库转过去了

网友(2023-04-25):
最好直接找FAB拿,没有再转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