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互联网周刊:诊断英特尔

楼主(2012-05-12):
互联网周刊:诊断英特尔

《互联网周刊》封面报道:诊断英特尔

本来英特尔推出凌动,已经引领了上网本的潮流,甚至也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脉搏。如果英特尔能够象苹果和联发科那样,做出战略上的创新,很可能一下就抓住移动互联网的机遇,而走到商业创新的前沿。
从大背景上看,当时战略创新和模式创新的潮流方向是,全产业链模式被“基础平台+API+增值应用”的模式取代。最典型的就是苹果和山寨机。苹果从全产业链模式,变成store与APP分离后,一下从弱势变为强势。山寨机模式打破了欧洲全产业链模式,由联发科做核心软硬件的半成品,然后由差异化厂商做手机壳。如果英特尔将传统的ALL IN ONE模式,创新成“基础硬件+API+APP开发”的开放模式,ARM就不会成为大敌。
英特尔在2008年时,确实动过这方面的心。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和香港移动产品负责人均造访过深圳山寨厂商,表示也要借鉴“山寨手机”模式推广“上网本”。
但是到2009年5月,英特尔似乎想明白了,不走这条路。开始限制凌动处理器供货,导致上网本市场大乱,大批聚集、团结到英特尔周围的上网本力量如鸟兽散。
2009年英特尔收购嵌入式操作系统公司风河,被业界认为是“打破嵌入式游戏规则”。英特尔把本应是开放的嵌入式领域,带向封闭。从芯片厂商,变为通吃芯片和操作系统。使嵌入式原有的产业链,倒退回全产业链模式。从而与ARM、ST、高通、Freescale这样的半导体公司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变化。
其实,英特尔这种选择,并不是必然的。它本可以对芯片战略进行创新,形成核心芯片与外围芯片类似于基础平台与增值开发开放合作的生态关系,ARM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
英特尔OUT于潮流?
自从投身互联网以来,英特尔一直处于这种不顺的状态。昔日的PC英雄,在新的潮流面前,总是找不到感觉。
文 姜奇平(微博)
Intel inside作为英特尔的标志已家喻户晓,如今Intel outside又开始流行起来。
3月24日 EE TIMES发表Doug Grant所写Intel outside一文,再次使人们关注到英特尔OUT于潮流这个话题。
Intel outside
英特尔公司本来希望借助Manitoba扭转移动互联网上的被动局面。将CPU和DSP(数字信号处理器)集成到一块单一硅片,并在该芯片上叠加闪存存储器。
但Doug Grant认为Manitoba是失败的。作者一针见血地批评Manitoba说:对低端应用来说,一个芯片上集成的东西过多,而对高端应用来说功能又不足,而且太复杂的闪存存储器使基带过于耗费。
英特尔对移动互联网不可谓不重视,当初intel以12亿美金收购英飞凌的无线部门,重新杀回手机的基带处理器市场,表现出势在必夺的决心。但几轮下来,WiMax败给了LTE,x86败给了ARM。英特尔试图以22纳米制程芯片反攻移动市场,但迟迟不见量产。英特尔以往在PC领域呼风唤雨的本事,似乎不见了。攻城总是久攻不下。
英特尔攻城不利,在联盟上,反而出现被伐交的态势。
首先是传统联盟开始瓦解。微软宣布Windows8操作系统同时运行于X86和ARM架构,标志着Wintel联盟的瓦解。由于ARM架构芯片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上占据了80%市场份额,微软自顾不暇,更顾不上“拉兄弟一把”了。
其次是英特尔的移动互联网联盟策略失败。本是英特尔指望与诺基亚进行MeeGo上的战略合作,这桩婚姻连N9这个孩子都有了,新娘还是跟别人跑了。拐跑了新娘的不是别人,正是微软。不到一年,新娘子诺基亚就选择了Windows Phone。弄得英特尔竹篮打水一场空。
自从投身互联网以来,英特尔一直处于这种不顺的状态。昔日的PC英雄,在新的潮流面前,总是找不到感觉。这种情况的影响,已经开始在财务报表上显示出来。与苹果、谷歌和微软这样的科技企业比较起来,英特尔的利润增长正在遇到瓶颈。像图2所显示的这种季度形势,已成为英特尔在产业中所处地位的象征。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首先看看竞争对手对英特尔的分析。
ARM的创始人之一赫尔曼·豪瑟(Hermann Haus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英特尔的移动微处理器业务将“注定失败”,这是因为英特尔的业务模式(出售芯片成品)无异于与所有半导体厂商为敌。
这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表面上看起来,出售成品,还是开放合作,只是一般策略不同而已。但如果结合背景来看,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它实际是英特尔的一个死穴的表现,这个死穴使英特尔与互联网总是不能兼容。这个死穴就是英特尔不能在从产品转向服务这个高度上,实现从PC向互联网的转型。
在分析本质之前,我们先看现象。为了对比,我们看看ARM是怎么做的。
作为英特尔在移动互联网芯片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ARM在外行看来,一直被误认为像英特尔一样,也是制造芯片的。其实大谬不然。ARM在芯片上做的工作,主要是开发,而非制造。他只开发芯片的设计方案授权(licensing)而不生产芯片本身。有人说“ARM把苹果、三星这样的大企业变成了自己的代工厂”是很形象的。
由此,我们看出第一个区别,英特尔定位在产品,而ARM定位于服务。ARM可以更专注地进行芯片的核心技术的开发,聚焦于芯片的高附加值;而英特尔分散了精力,许多资源都用到了核心竞争力之外。
英特尔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微软是一样的。都是过于执着于产品形态的赢利模式,而不善于象IBM那样适应互联网特点,向服务转型。
第二个区别在于,ARM采取了开放合作模式,对价值链进行了核心业务与外围业务的分离。例如苹果A4芯片在核心知识产权方面,全部由ARM提供,但具体产品却由苹果工程师进一步开发,代工由韩国三星完成,组装交给中国深圳富士康的工厂。
而英特尔还在因袭传统的全产业链经营的思路,对芯片从头到尾都由自己做。这样做的好处是利润可以自己全得,但弱点是不利于低成本差异化。从利润看,最终不如开放的做法好。
苹果在这方面实际有过教训和经验。最初,苹果也是象英特尔一样,采用全产业链思路经营自己的产品,包括从头到尾由自己设计产品。技术虽强,但利润上不去。原因在于对研发的投入,范围不经济。苹果后来改变了方式,将平台和工具开放给上万倍于自己开发人员的外部开发者,使研发投入形成的固定成本,在零成本复制中,充分发挥了潜能,通过调动合作者轻资产运营的积极性,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只要有1%的开发者赢利,交给苹果的三分利就会超过苹果自我开发所获利润。
英特尔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于习惯了全业务链条垄断经营模式(这就是豪瑟说的“成品”模式),而不适应互联网带来的以“平台-应用”分层经营为特色的新垄断竞争模式。
英特尔的战略失误
英特尔如果只是一时策略不当,在互联网发展方面遇到暂时的挫折,那倒不是很大的问题,毕竟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如果英特尔这些失败存在基本面上的原因,那就值得认真对待了。
《互联网周刊》过去在“英特尔如何扛起开放大旗”中,分析过英特尔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有必要上升到基本面上来看待。
大家对英特尔在上网本中前后态度的变化,可能还记忆犹新。其中暴露的问题,与他在移动互联网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有某种连贯性。
本来英特尔推出凌动,已经引领了上网本的潮流,甚至也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脉搏。如果英特尔能够象苹果和联发科那样,做出战略上的创新,很可能一下就抓住移动互联网的机遇,而走到商业创新的前沿。
从大背景上看,当时战略创新和模式创新的潮流方向是,全产业链模式被“基础平台+API+增值应用”的模式取代。最典型的就是苹果和山寨机。苹果从全产业链模式,变成store与APP分离后,一下从弱势变为强势。山寨机模式打破了欧洲全产业链模式,由联发科做核心软硬件的半成品,然后由差异化厂商做手机壳。如果英特尔将传统的ALL IN ONE模式,创新成“基础硬件+API+APP开发”的开放模式,ARM就不会成为大敌。
英特尔在2008年时,确实动过这方面的心。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和香港移动产品负责人均造访过深圳山寨厂商,表示也要借鉴“山寨手机”模式推广“上网本”。
但是到2009年5月,英特尔似乎想明白了,不走这条路。开始限制凌动处理器供货,导致上网本市场大乱,大批聚集、团结到英特尔周围的上网本力量如鸟兽散。背后的原因,产业界分析得已经比较清楚了,主要是英特尔发现自己的低端产品与高端产品(迅驰系列芯片市场)在打架。上网本冲击了高端品牌的利润,英特尔最终选择了维护高端品牌厂家的利益。
英特尔在嵌入式市场上犯的战略错误,与上网本的选择是同一方向的。
2009年英特尔收购嵌入式操作系统公司风河,被业界认为是“打破嵌入式游戏规则”。英特尔把本应是开放的嵌入式领域,带向封闭。从芯片厂商,变为通吃芯片和操作系统。使嵌入式原有的产业链,倒退回全产业链模式。从而与ARM、ST、高通、Freescale这样的半导体公司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变化。
其实,英特尔这种选择,并不是必然的。他本可以对芯片战略进行创新,形成核心芯片与外围芯片类似于基础平台与增值开发开放合作的生态关系,ARM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
英特尔甚至可以选择从以产品为中心的策略,转向以服务为中心的策略。例如三星就是这样做的。三星看清产品向服务转型这个产业升级大趋势,及时认识到:“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给我们的产品增加软件、服务以及内容,实现产品增值。”三星在2008年7月组建了媒体解决方案中心,开始整合手机的软件和内容。不久前,三星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推出了手机应用网络商店。提供约3000份应用。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是在向前的方向转变。
英特尔与微软不适应互联网的一个共同表现,就是死死定位在产品这个产业定位,一步不进,看不到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服务的时代,无法象IBM、谷歌甚至苹果那样,发展出服务收费的战略。
互联网要求企业转型
现在看,英特尔已到了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的决定性时刻。顺应潮流,会向苹果的高度靠近;违逆潮流,会渐渐被挤出舞台中心。考验一个企业能不能成为伟大企业,关键处可能就那么一两步,英特尔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没有站出象乔布斯和郭士纳那样的伟大人物,因此远离成为伟大企业的机会,也就可以理解了。
分析英特尔在历史选择关头,为什么会向与开放模式相反的封闭模式复归,背离“基础平台+API+增值应用”的潮流,回到自己熟悉的“ALL IN ONE”的老路上去,关键在于英特尔没有经受住互联网本质的考验,它更适合PC时代的封闭,而在战略上与互联网不兼容。
在PC时代,英特尔顺风顺水,它不断把主板上的功能,一样一样集成到核心芯片上来。他能成功,是因为他和微软主导的PC时代,是一个中心化的封闭时代。英特尔的芯片战略,体现了集中化模式的优势,通过集中化取向,追求的是做“强”。这个做强的过程,是“中心”(CPU)不断排斥“外围”(从声卡、图形芯片等)的过程。但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苹果的明智选择,是把中心(如STROE)向外围(APP)开放,ARM的明智选择,是去掉芯片上多余的集成,而把增值性的开发更多向外围开放,都从做“强”转向了做“活”。
从封闭做“强”,到开放做“活”的转变,实际是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转变,是从孤家寡人、利益由自己全得的同质化封闭模式,向合作开发、利益分享的以差异性和多样化取胜的开放模式的转变。
在上网本领域,英特尔驱散了主动向自己靠拢的各路同盟军,这好比苹果在驱散四五十万APP开发者一样不可思议。究其原由,还是英特尔认为品牌厂商的规模经济,重于小厂商的差异化、多样化,对自己更加有利。在于英特尔把自己的利益捆在了旧的利益上,远离了差异化和多样性的新方向。而苹果和ARM,正是沿着开放的方向,从差异化和多样性中获得了战略上的好处,而分别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了舞台的中心。
对苹果来说,规模经济的做法,是用自己的开发团队,进行精英式的高水平开发,但结果是使苹果沦落到让微软救济的窘境;而范围经济的做法,是把原来只用于自己开发团队的核心资产(平台和开发工具),开放给四五十万开发者,结果一下取得了6000亿美元的市值。道理很简单,四五十万开发者只要有1%成功,从中分给苹果30%,就要比自己的精英团队开发的经济效果高出几十倍、上百倍。
如果不能认清互联网带来的这种新的经济形势,在战略上进行创新和转型,就会陷入以往那种封闭集中而收益越来越小的老路子。Grant认为Manitoba“一个芯片上集成的东西过多”;豪瑟说英特尔“与所有半导体厂商为敌”,从这个高度理解,就会发现不是做法上的问题,而是战略上的问题,是英特尔的企业核心价值出了问题。
从Intel outside,产业界应该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互联网本质上是开放的,任何企业不管它以往多么成功,一旦走向封闭,就会OUT于潮流。

解密超级本
超级本的本质,是要把平板所代表的增长潜力移花接木到传统PC行业上,现在长得像Macbook Air不过是障眼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打通PC和移动互联网的产业链。
本刊记者 范晓东
“超级本和平板绝对不是PK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超级本未来将融合笔记本和平板的体验。”在三里屯的一家咖啡厅,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多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此前,英特尔刚刚在苹果店楼下的Village举办完一场精心准备的超级本“体验之旅”。时尚演艺明星王珞丹作为超级本代言人携最新微电影作品亮相,而众多模特则现场展示了来自宏?、华硕、戴尔、海尔、神舟、惠普、联想、三星、东芝9家生产商的相关产品。
去年6月,英特尔公司正式宣布推出超极本UltraBook,主导笔记本更轻更薄,具有高续航能力以及时尚的设计外观。据悉,超级本未来将支持手写、触控、AOAC等多种功能,在外型上,也会出现能旋转、拆装、折叠等融合笔记本与平板特点的混合产品。在英特尔的规划中,“超极本”未来三年将占据40%的市场份额。
杨叙表示,超极本是英特尔推动PC革命的新机遇,英特尔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和实现电脑体验新纪元的转变。
不过,外界对超级本尚有颇多质疑,摩根大通分析师马克·莫斯科维兹就曾公开表示,超极本充其量也只是对苹果Macbook Air的模仿之作。
危机下的“山寨”
无可否认,被寄予厚望的超级本目前还缺乏颠覆性的创新或应用,不过,英特尔在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大推概念、不惜背上山寨的质疑,却也是有情非得已的苦衷。
第一个苦衷在于,PC市场进入饱和期,上网本前景黯淡,英特尔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2011年,基于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芯片的传统PC的销售情况江河日下,如第二季度的增长率仅为2.6%。而市场竞争的加剧同时还侵蚀了厂商们的产品售价和利润,惠普那样的大PC厂商只能拿到2%到6%的利润率。
去年8月,作为全球最大PC供应商的惠普一度考虑剥离或卖出其PC业务。要知道,惠普在2010年卖出了6400多万台PC,占全球市场的18.5%,为其贡献了407.4亿美元营收,大约占其总营收的三分之一。
同时,英特尔在PC衰退期间推出的上网本现在也已经开始沉寂下来。凌动芯片在一度火爆的上网本市场上表现不俗,英特尔2010年还为上网本打造了一个类似手机应用商店的AppUp中心。但是,英特尔畏首畏脚使得上网本缺乏开放和创新,一直没能建立起成功的商业模式。
英特尔更没料到后来平板的横空出世,而且显然也低估了平板所带来的冲击力。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公布的报告表明,上网本在全球出货量已经大幅萎缩。联想高管罗里·里德曾直接表示,“上网本已接近消亡。”他预计,平板电脑未来三年将占到计算机市场15%的份额,一举超越上网本。
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指出,英特尔当初的设想,是希望上网本能成为一个以体验应用为主的设备,但上网本发展的结果却是,很多人把他当成传统笔记本电脑来要求和使用。
相比较,平板是一种性能、体验和应用更完美的产品,上网本的衰落似乎无可避免,英特尔也急需为上网本找到接力棒。
第二个苦衷在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与传统PC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英特尔苦苦追赶几年仍然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智能手机和平板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的ARM阵营:底层是高通、德州仪器、英伟达等芯片厂家,中间有三星、苹果、HTC、亚马逊等生产移动设备的公司,上层有苹果、谷歌和微软的操作系统乃至庞大的应用开发者群体。
英特尔近两年的表现乏善可陈,不仅没有在这个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其跟入姿态反而愈发坚定了ARM阵营投入的热情。如果继续把赌注压在和ARM的竞争上,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大推超级本,则暂时回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传统PC生态圈。
剑指平板?
归根结底,真正让传统PC行业羡慕嫉妒恨的是苹果的平板电脑,要想扭转局面,就必须把行业发展大方向从平板拉过来,继续引领PC新革命。在计算机发展历史上,没有一家在第一波占统治地位的公司在第二波还占统治地位,这是英特尔目前的困境所在,也是英特尔急于发起新一轮革命的动力所在。
iPad的成功让各大PC厂商感到了切实的威胁,英特尔推超级本,对其而言是救命稻草,诸多PC厂商必然惟命是从。2011年第四季度,iPad共售出1543万部,如果将iPad与MacBook一起计为移动PC设备,则总计销售2340万部,占据全球移动PC市场26.6%的份额,已经完全超越几大PC生产商。尤其是曾受益于上网本市场的宏?,去年业绩大幅下滑出现亏损,急需找到新的出路。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平板市场的增长率高达274.2%,智能手机也有62.7%,上网本则出现25%的下跌,笔记本和桌面电脑的增长率分别仅仅为7.5和2.3%。
为了围绕超级本在传统PC领域建立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英特尔承诺,将继续加强对超极本生产商、上下游工业链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在市场策略上,通过与苏宁等卖场联合开设超极本精品体验店、与京东等电商线上合作等多种渠道模式形式直面消费者,买通超极本与消费者的沟通渠道,使超极本更快地走向市场——不过,为了避免重蹈上网本的覆辙,这次英特尔需要呈现出比以往更为开放的姿态。
单从超级本的概念来看,对各大PC厂商确实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大家都心知肚明简单的技术革新升级对与传统PC行业已经推动不大,而这个调整也确实能暂时摆脱英特尔及其OEM伙伴在平板市场艰难追赶的不利局面。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超级本能成功融合平板,对于传统PC行业无疑是注入了兴奋剂。平板所代表的市场需求将被分流到PC,另外,由于上网本和笔记本电脑利润越来越薄,对于传统的零部件供应商、代工厂商、品牌厂商与零售商来说非常难受,而融入平板电脑,有机会通过对于Apple商业模式学习,创造整个供应链的最大获利。
换言之,就是要把平板的增长潜力移花接木到传统PC行业。或许有人要说,这和直接发展平板不是一回事吗?差别其实很大:可以在PC掩护下对产业链悄悄来一次重构。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杨叙所说的超级本不是为了对抗平板,是真心话而不是官话;当然,英特尔选择在苹果店楼下大推超级本,也就不是叫板,而成了借力。
何以融合
写到这,记者认为,超级本未来能否成功竟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平板的融合度,如此来看,表面上所谓的山寨MacbookAir似乎变成了山寨iPad。
针对超级本,杨叙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么一番话:“超极本真正要满足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超级体验效果,什么叫超级体验效果?所有的工作,你想它工作的时候它是最好的工作工具,你想它来玩体验的时候,触摸屏,更多的应用都在上面,是最好的体验工具。把最好的体验和最好的工作融为一体,这就是超极本的超级体验效果。今天第一步的形态,比传统的电脑薄一点儿,但只是第一步,它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创新才刚刚开始。”
如果我们稍作分析,就能发现其中的深意:“最好的工作工具”强调传统PC功能,“最好的体验工具”,这是平板所代表的移动终端,而超级本的超级体验则需要把二者成功对接——这个对接的结果是什么,是PC和移动互联网产业链的交叉融合。这需要英特尔对PC产业链进行改造和转型、需要对ARM阵营的成员拉拢和策反。
所以,超级本现在长得像MacbookAir不过是障眼法,英特尔的真正的目的在于打通PC和移动互联网的产业链。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不担心超级本炒热了MacbookAir ,因为苹果届时将并不掌握核心话语权。
事实上,英特尔的这个想法早已有之,之前的上网本就是按照计算和体验双需求来设计,而英特尔推了很久的AppUpSM 中心更是定位为多元化跨平台,覆盖上网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车载信息娱乐设备以及未来其他消费电子设备。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超级本能否真正融合平板、打通产业链?
我们知道,平板吃掉的主要只是上网本和低端消费本的市场,平板之所以冲击上网本大,是因为上网本的功能和概念与平板重合最多,而传统PC市场委靡是需求饱和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平板并不是一脉相承对于传统PC的革命。
乔布斯应该预见到了PC行业整合平板的企图。“后PC时代”的提出可看作他为之设置的障碍。用乔布斯的话说,平板电脑并不是下一个PC市场,而是后PC时代的设备。他认为,PC已经不能再统领数字世界,领导整个数字世界的将会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乔布斯还曾经在苹果开发者大会上,公开表示要把Mac摆在次要的位置上。
从这个角度看,上网本和超级本实质上还都是PC的延伸,上网本品质和体验较差;超级本如果沿袭PC上的软件运作方式,显然无法剥离自己传统PC意义上的特性,因而,这些产品只是笔记本的替代品而已,不具备成为革命性第三力量的条件。如果超级本缺乏颠覆性创新,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则依然会继续沿着传统PC的路子摸索,抢占的也只是传统PC的市场,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将继续以一种新的数字世界形态来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乔布斯并不急于给平板提供键盘和USB、提供商务办公功能了,那是乔布斯高瞻远瞩的战略防御。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平板和笔记本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需求,以人的体验需求为中心的平板获得成功,某种程度上正是建立在对以计算为中心的笔记本的区别上。
所以,针对超级本,我认为苹果不会在平板上进行回应、至少不会以PC化方式回应,只需要继续生产MacbookAir就好了——如果回应,反而就默认了超级本的方向,助涨了英特尔掀起的这股浪潮(除非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开始动摇、也产生了和英特尔一样的想法)。
毕竟,从基本的商业模式上看,超级本显然也很难主导对平板的跨平台整合。毕竟,并不是简单采用触摸屏触控设计就能复制平板的内涵 ——而Win8的发展走势对超级本至关重要。
据悉,Win8系统未来将支持触摸屏操作,英特尔中国区市场总监张怡?也告诉记者,语音识别、身体手势等一些更加智能化的操作功能未来都将引入到超级本。
那么,超级本的系统呈现方式就显的愈发重要。至少,我们需要能够媲美安卓、iOS的海量个性化应用,因为功能只有完美融合进应用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Win8,能否完成这样的使命呢?——以怎样的形式来完美融合PC和平板两种体验、最终能不能获得市场和消费者认可,谁心里也没底。
在这里,记者认为超级本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出路,那就是把握HTML5和云计算的发展带来的合力。在乔布斯最早的设计中,应用商店模式也只是一个过渡,HTML5才是他最为看重的。如果超级本沿着乔布斯最初的设想走,可以尽早布局Web操作系统。
在英特尔的云计算战略中,有一点是将来能按照不同的终端和场合智能化提供和推荐应用,事实上,未来通过一个统一的Web操作系统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届时,用户将能真正跨平台跨终端随时随地因需而动获得一致的、个性化的应用体验,笔记本和平板的概念将不复存在,而大数据也将借此爆发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这,才是对传统PC的真正革命。

后PC时代,英特尔的战略失策
由于众所周知的技术问题,英特尔在移动计算领域输在了起跑点上;而等到英特尔辛辛苦苦拍马赶上来时,却发现技术早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了。
本刊记者 范晓东
“在未来,没有人买PC是为了计算。他们是用来通信。”2005年,时任英特尔通信事业部总经理的马宏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到。
仅仅一年后,英特尔却将旗下的XScale业务以约6亿美元出售给了Marvell。
七年后的今天,谷歌收购了摩托罗拉,安卓系统登陆了大大小小手机制造商的终端,苹果的iPhone和iPad正大行其道,ARM的芯片被空运到世界各个角落。移动互联网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而PC时代的巨人英特尔,在这个全新的市场领域里却沦为了看客。
不预则废
从2008年第一代iPhone的上市到2010年iPad的推出,英特尔对一系列终端的革命性变化反应似乎一点都不灵敏,种种原因延缓了英特尔的进军步伐。
对智能手机芯片而言,英特尔当初出售XScale业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策。XScale本来有基于ARM架构的手机芯片产品,由于2006年被英特尔出售,导致其后来在关键技术研发上严重滞后。英特尔的处理器一直强调兼容,可是一直要兼容也就很难从底层创新,当年x86设计在能耗和发热上的缺陷也就很难去弥补。
其中,也有英特尔迷信摩尔定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早在当年与AMD的竞争中,就曾出现过一些征兆,如“伪双核”风波,如P4 4GHz芯片的失败。现在在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更新速度远远超过了PC时代,摩尔定律也需要重新定义。(关于摩尔定律,早在2003年《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曾有过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有高度前瞻性的解读:摩尔定律从自由度与成本之比来理解对行业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自由度包括技术空间自由度、时间上的自由度、场合上的自由度、网络空间的自由度等)
从2002年开始出击移动通信就屡屡受挫的英特尔,似乎一直都没有完全重视移动终端领域,其后顺应趋势推出的Menlow、Moorestown和“移动上网设备”(MID)也没有成功。直到2011年1月,英特尔以14亿美元收购英飞凌公司手机芯片业务整合自身技术,X86架构的凌动芯片在能耗和散热上的改进才得以真正开始突破,而实质性的收获直到今年才实现(即现在推出的Medfield芯片)。在CES 2011上,英特尔不得不面对各种新产品几乎无一采用凌动芯片的尴尬局面。
这一切,毫无疑问注定了英特尔要陷入苦苦追赶的困境之中。
弱弱联合
被ARM、苹果和谷歌抢走了先发优势的英特尔,又一个战略失策就是2010年初选择和落难的手机厂商诺基亚合作。如果简单是硬件上的合作也罢,偏偏要重点与其共同开发MeeGo系统,甚至在诺基亚后来自己都放弃了的情况下还独自苦苦支撑运营。
不过,这半年多的单方面苦苦坚持并没有挽回败局,MeeGo和AppUpSM在市场上逐渐销声匿迹,现在英特尔最新的产品已经开始大范围支持安卓系统。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于英特尔一直热衷于打造一个多元化跨平台的系统和应用商店,以整合上网本、平板、手机、车载设备诸多终端,谋求对苹果模式的超越,同时,英特尔对于开放和创新却又顾虑重重——在这个陌生的领域,如此高的定位招致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简单判断,和诺基亚的这场无果婚姻至少让英特尔又损失了近一年半的黄金发展时间,其糟糕表现还间接引发了微软向ARM的背叛,这对于英特尔未来在智能终端地位的影响很可能是致命的。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直接竞争对手ARM及其阵营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壮大。最让英特尔难受的是:其因为技术问题在移动计算领域输在了起跑点上,而辛辛苦苦拍马赶上来时,却发现技术却早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了。
模式之困
众所周知,ARM负责处理器架构设计并授权生产,它本身不生产和销售任何一块处理器,而是由它的客户来设计和生产具体的处理器产品,这与英特尔集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模式截然不同。
显然,英特尔习惯了在PC时代相对水平化的产业链下与AMD这样的公司进行竞争,而在全新的移动互联网领域,英特尔与ARM的竞争意味着与全球的每一个芯片厂商进行竞争。
模式差异对英特尔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首先,芯片产品价格上处于劣势。ARM提供了一个基础架构,让其他芯片厂商去开发新产品,分担了部分成本,而独立负责研发设计并生产销售的英特尔显然成本更高,而价格因素肯定是手机厂商极为重视的一环。
其次,众多的基于ARM架构的移动芯片厂商提供了差异化的产品,使得手机厂商能根据自己的硬件组合与功能定位灵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芯片,而英特尔不可能靠自己一家来完成。这也是ARM比英特尔更具竞争力的地方。
智能手机和平板是需要软硬件高度结合的产品,由于各大手机厂商和ARM架构芯片已经有了两年左右时间的磨合,在整体性能和系统软件上有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如果断然放弃而选择另一种陌生的芯片,是很冒风险的事情。
英特尔现在更应该做的事情是,或许是顺应趋势对自身芯片业务的模式进行改革。乔布斯2011年3月在iPad2发布会上将iPhone、iPod和iPad称为是“后PC时代设备”。这个定义无论英特尔方面赞成与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移动互联领域英特尔在这个领域并没有太多的合作伙伴,也不具备核心话语权。今年,英特尔一系列新产品的推出,能否挽回颓势着实存疑。
或许是英特尔内部也认识到了其在智能手机和平板领域翻盘的难度,在今年的信息技术峰会上,超级本成为英特尔宣传和推广的核心重点。借助超级本,英特能否曲线救国、为PC行业找到不同于平板的另一种出路?
2009-2012
Intel与ARM阵营发展大事记
英特尔在CES2009上展示了基于Menlow平台的MID(无线互联网设备)样机,其Silverthorne的功耗虽说比英特尔前一代移动处理器降低了10倍,但是仍为1W。
2月英特尔和诺基亚正式对外宣布将联手推出新的移动操作系统——MeeGo。采用Linux架构,并可以扩展到包括智能手机、上网本、联网TV、以及桌面电脑上。
5月英特尔公司发布了智能手机版凌动芯片:凌动Z6处理器系列。该芯片开发代码叫“Moorestown”,可用于iPad这类平板电脑,英特尔公司称Z6最突出的特色是其节电功能。
2010年英特尔IDF信息技术峰会上,英特尔公布为上网本和消费类笔记本电脑打造的应用商店AppUpSM 中心正式上线。
Sandy Bridge-EP:
采用32nm工艺,每个处理器将有8个内核和16个线程。
安腾处理器:
时任英特尔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施浩德宣布下一代安腾处理器(代号为“Poulson”)将于2012年推出。
英特尔凌动Z670处理器:
代号为“Oak Trail”针对智能手机和平板设计。
英特尔AppUpSM
中心:
2011年IDF,英特尔公司宣布就英特尔AppUpSM中心和英特尔AppUpSM开发人员计划在中国达成新合作。
MeeGo:
诺基亚对MeeGo失去信心并转投微软怀抱,英特尔反而加大了对MeeGo的投入。
平板电脑:
英特尔凌动Z670,这个平台是英特尔2011年IDF重点介绍的产品,为平板电脑设计。支持Win7、安卓和MeeGo三个操作系统。
凌动
Medfield处理器:
针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产品,支持安卓系统。
Ivy Bridge
处理器:
针对超级本和Win8的产品。
超级本:
超极本是2011下半年英特尔提出的一种PC概念,2012年作为重点推出。
10月,谷歌旗下Android操作系统发布2.0(Eclair 松饼)版本。
苹果iPhone全年出货量达2510万部,比2008年增加82%。
4月,苹果公司推出第一代iPad系列产品,搭载A4处理器。
6月,苹果公司发布iPhone4。
ARM公司宣布再推出三款Cortex架构处理器产品设计,三款产品的代号分别为:Eagle,Heron以及Merlin。
高通先后推出Snapdragon第二代、第三代处理器,并宣布开发代号“环蛇”第四代移动处理器:该系列处理器全部采用最为强劲的28纳米工艺制造
12月,苹果实际销售过的应用已超40万。
到2010年底,平板设备全球总出货量将接近1700万台 ,智能手机出货量达3.02亿,同比增长71%。其中,iPhone第1季其销售量超过300万台,第2季超过400万台,第3季更超过700万台销售量,2010年全年销售逼近1500万台。另外,约有6900万部智能手机采用了Android操作系统。
2月,谷歌于美国加州山景城举办发布会,宣布Android 3.0 Honeycomb正式发布。
3月,苹果公司推出iPad2系列产品,搭载A5处理器。
6月,苹果App Store应用程序数量超过50万,其中付费应用占比达63%,均价为3.64美元。
7月,苹果AppStore中国区应用数量达到41万。AndroidMarket中国区的应用数量增长到21万。
8月,苹果公司正式超越埃克森美孚成全球市值最大企业,市值约3372亿美元。
10月苹果公司推出iPhone4s,搭载ios5和新服务icloud,其采用了A5双核处理器,增加了Siri语音助手等新功能。
谷歌和三星召开发布会,发布代号为“冰激凌三明治”的谷歌Android 4.0系统及三星GALAXY Nexus智能手机。
2011年平板的总出货量高达7270万台,带来了25.5%的移动PC市场增长,年增长率则为256%,发展速度迅猛。2011年采用ARM处理器的平板电脑出货量大概为5990万台,年增速高达211%;
2011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高达4.914亿部,三星智能手机以9400万部的出货量成为全球第一,2011年全球个人电脑的发货量为4.146亿部,智能手机首次超过了个人电脑。在苹果推出iPhone4S后,第四季度该公司夺回了市场的领先地位,iPhone以3700万部的出货量名列榜首。
1月,谷歌Android Market应用总数突破40万,数量较8个月前翻番。
3月,苹果公司推出The new iPad,采用了AppleA5X双核1GHz的主频处理器.
苹果宣布App Store的应用程序下载量已突破250 亿。第250亿次下载的应用程序由中国青岛的傅春莉女士下载。
4月10日,苹果股价在早盘的交易中触及644美元,按此价格计算,苹果市值为6004亿美元。自今年初以来,苹果股价已经上涨了59%。

英特尔的云计算蓝图
智能终端市场前景堪忧,超级本前途难料,云计算成为英特尔未来最有增长潜力的业务领域。
本刊记者 冯海超
对比IDF2011和IDF2012,英特尔几条战线中最有成效的要属云计算。经过几年的发展,英特尔初步完成了从云构建计划到开放数据中心联盟的整体布局。
事实上英特尔作为一家最底层核心硬件——CPU的提供商,要说它有会有什么完整的,面向最终用户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实在让人难以相信。然而通过开放数据中心联盟(ODCA)了解用户的未来需求,再通过云构建计划(Cloud Builders )的厂商伙伴来满足用户需求,英特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了自己的云计算蓝图。在这个系统中,作为厂商和用户之间的桥梁和一家芯片级平台的供应商,英特尔在云时代扮演比以往都更加重要的角色。
云愿景和云构建计划
从概念开始逐渐转为应用落地,云计算已经不再是一个浪潮,而是各国政府、各大IT巨头争先圈地的新蓝海。作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领导公司之一,英特尔的云计算战略可谓姗姗来迟,然而其“2015云愿景”横空出世后,迅速成为云计算领域最“不安分”的因素,搅动着由亚马逊、微软、IBM以及Saleforce、等企业拔得头筹的云市场。
2010年10月发布的英特尔“2015云愿景”,可视其为英特尔正式进入云计算领域的标志,其中包括了三个关键的元素:一个能够允许企业能在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共享数据的“互通云”,一个能自够动地帮助不同的应用和资源安全运行、提高数据中心的能耗表现自动化的“计算云”,以及一个决定命令和处理运行位置的设备感知客户端“自适应云”。这三个元素看上去似乎很简单,实际上是涉及数据中心计算存储、用户客户端多样化服务需求和应用开发平台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也就是说,英特尔“云愿景”的实现不仅需要芯片,还需要创新的软硬件技术,不仅需要底层IaaS的安全、嵌入式通信、设备互联、大数据和业务分析,还需要上层应用和服务支撑——这显然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
不过提出愿景终究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打造一条切实可行的开放之路来通往云计算。长期以来,英特尔都是IT行业内开放标准的领导者,它主导的x86平台一度成为业界的标准,而在云时代,英特尔抛出了云构建计划——一个集合了业界云计算的软硬件厂商,力求联手为客户打造其需要的云计算解决方案的开放式云计算联盟。
英特尔数据中心事业部高密度计算业务总经理Jason Waxman表示:“与行业领袖合作,共同将业经验证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分享出来,用于满足现今IT所面临的基本需求——这是我们参与云计算的重要方式。”今年4月10日,英特尔云构建计划的参与厂商和它们提供的云计算参考架构分别达到52家和93个,这些厂商包括思科、EMC、VMware、华为、戴尔、富士通、微软等一系列顶级IT企业,成为整个云计算大生态圈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开放数据中心联盟
英特尔的云愿景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开放的云计算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则是以开放数据中心(ODCA)为基石的。
但是对于企业来说,了解和确认自身云计算需求、构建、部署和优化云平台仍然是一大难题。事实上,各种各样的“云”之所以面临落地难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技术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用户虽认同云计算的愿景和目标,但对自身具体的云计算应用需求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ODCA的提出正式从这点出发——ODCA由广泛的行业代表用户组成,由用户自己来定义所需的开放云计算数据中心应用模型,并向供应商提供参考,推动云数据中心标准化进程,也避免了一直以来由供应商单方面来定义用户数据中心应用模型的缺陷。事实上,这些汇集了众多各界精英信息而最终实现的云计算路线图以及最终产出的应用模型,正是ODCA的最大价值。
近两年来,ODCA联盟成员已经由最初的75家发展到超过300家,包括了诸多行业内的领军企业,每年掌握超过千亿美元IT预算,国内的主要有中国移动(微博)、中国联通(微博)、阿里巴巴、百度等。不过ODCA的目前的成员列表依然没有一家IT硬件设备厂商,这是ODCA它的一大特色——英特尔并不是ODCA的成员,它的身份是技术顾问。在这个应用模式蓝图中,由于可以中立的倾听用户声音,英特尔的角色非常有助于其掌握客户的第一手需求信息,从而为日后提出应对方案奠定了非常有利的基础。
推动行业标准化
由“云愿景”出发勾画出云计算目标,到通过开放数据中心联盟ODCA召集企业用户提需求,继而由“云构建计划”反馈给IT厂商进行应用模型建设,最后再反哺开放数据中心联盟成员——如果进展顺利,英特尔将通过这样一条简朴至极的商业模型,完成从一家最底层硬件厂商进军云计算浪潮远景目标,与此同时,它还将成为从云计算设计开发到应用维护整条生态链上行业标准制定和推动的核心受益者。
今年3月,英特尔发布了针对数据中心的处理器产品:至强处理器E5产品家族。良好的性能、上佳的数据中心性能功耗比、突破性的I/O创新技术、革新的网络技术以及可信赖的硬件级安全特性,使得该产品家族不仅可以用于提升服务器的应用价值,还可为下一代存储及网络通信系统的开发注入强劲动力,进而为构建云计算适用于的数据中心铺就坦途。
据悉,英特尔云构建计划的参与者在云计算产品和解决方案创新的速度、质量上都实现了大幅提升——现有参考架构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根据英特尔至强处理器E5产品家族进行了优化和更新。
这些产品的发布,有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推动数据中心的标准化进程。英特尔行业合作与解决方案部中国区总监凌琦表示,“无论是计算、存储还是网络技术,数据中心市场一直会坚持采用行业标准的解决方案寻求发展并减少成本,英特尔提供的业界领先的基础构件始终都是加速数据中心标准化、构建开放云计算平台不可缺少的基础。”
有趣的是,英特尔的“生死冤家”AMD推崇的“价值云”,也能看到英特尔云战略的影子——AMD大中华区总裁邓元?表示,AMD的“价值云”意味着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云;同时与合作伙伴进行紧密的协同创新,为客户“量身打造”云应用,最终实现全产业链的“云价值”,构筑云计算的“价值生态系统”——如此看来,芯片厂商面临云计算浪潮或许真的没有更多选择,而是只能谋求多方合作的基础上,推进行业标准化向自己期望的方面发展。
不过,云计算相关的行业标准是IT巨头们竞争最激烈的阵地之一,目前为止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架构原则,像Open Group等组织甚至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布局,谷歌、微软、IBM,等大企业都是重要推动力量,英特尔如果想通过“云愿景”的实现在云计算时代要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还必须加大创新和投入力度。

超极本or平板:传统PC厂商站队的困惑
即便选择站在英特尔身边大力支持超级本,这些传统PC厂商对于超级本的未来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平板市场,都不敢轻易放弃。超级本,平板,一个也不敢少。
本刊记者 余小雨
在一片质疑声中,iPad以惊艳的表现让传统PC厂商追悔莫及,随之,国内外平板电脑之风骤然刮起,众多厂商纷纷加入,惠普、戴尔、三星、联想、华硕、宏?等纷纷推出自己品牌的平板电脑。
但从市场表现来看,三星、华硕、联想算勉强分了小块蛋糕,宏?、戴尔、惠普、东芝等一些厂商交出的成绩单则实在有些惨不忍睹。 而多年来被这些传统PC厂商奉为神明的英特尔,面对平板的侵袭,却也是无力还击。
苦苦追赶了一年多收效甚微,在今年举办的2012年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上,英特尔开始把超级本作为发展重点。全球副总裁兼个人电脑客户端事业部总经理施浩德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现在已经有18款超极本出现在市场中,供消费者选择。而在不远的将来,超过75款设计各有不同的超极本,会出现在市场中。”
超级本概念提出后,传统 PC厂商将在超极本和平板之间做出怎样的抉择?
新的曙光
从众厂商在平板市场的差异表现做个简单划分,坚挺超级本的至少包括前面提到的宏?、戴尔、惠普、东芝。
2011年7 月,惠普推出平板TouchPad,初上市定价 499 美元,因市场反应冷淡随即下杀至成本价 399 美元,但销售依然迟滞。最后,惠普决定停产 TouchPad,以 99 美元破盘价出清存货。
被平板伤透了的心的惠普、一度准备出售PC业务的惠普,从超级本身上又看到了一些希望。
惠普笔记本产品经理谢昊告诉本刊记者,超极本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机会,相对标准笔记本来说,超极本给用户提供了更好的外观和移动性的体验,因此超极本一定会让笔记本市场再上一个台阶,从而一定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让各个厂商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一点对HP来说也不例外。
据悉,目前,惠普在全已经球拥有2款性能卓越的超极本。2011年底,惠普推出全球首款商用超极本Folio13, Folio 13的优势在于9.5小时超长续航,是首个明确商务定位的超极本产品。在2012年1月9日美国的CES美国消费电子展上,惠普推出展现非凡玻璃设计的超极本Envy 14 Spectre,并最终获得最佳PC产品奖及最佳IF设计奖。Spectre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高端Ultrabook个人电脑,通过采用玻璃的特殊运用和极为出色的性能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谢昊透露,惠普还将推出更加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超极本。新的HP超极本不仅延续了以上两款产品的精致性和突出的产品特点,还将给用户提供全性能解决方案的全功能超极本。
对于宏?而言,也是如此。倚重上网本业务的宏?是受平板冲击最大的PC厂商。据了解,宏基整个2011年亏损达66亿元新台币(约2.2亿美元),而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下降72.1%,收入下降了11.4%。作为全球第四大PC制造商,宏?在2011年的PC销量与2010年相比下降了13.8%。这个降幅在世界前五大PC制造商中排名第一。2012年1月,宏?决定裁撤成立刚9个月的触控事业部。宏?董事长王振堂解释说,为摆脱2011年的亏损局面,2012年预计2/3的产品将被砍掉。
这意味着,在销量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宏?开始检讨其在平板电脑市场的策略,如今的宏基显然将希望寄托在超极本之上。宏?目前正在致力于超级本的研发,并把很大的赌注都下在了超级本这一产品上,目前已经推出的产品有蜂鸟S3超级本。
一个也不敢少
诚然,平板电脑在PC厂商中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传统厂商也明白,依靠超极本战胜苹果的iPad却并不容易。盖特纳咨询公司(Gartner )在其1月15日公布的最新市场调查报告中称,2011年第四季度全球个人电脑(PC)出货量下滑1.4%,为9220万台。其中,该季度内最新上市的PC产品——超极本(Ultrabook)并未得到消费者青眯。在国内市场,由于价格太高,超极本也远远没有打开市场,多数消费者还处于观望之中。
超极本价位基本在6000元以上,甚至高达万元,而iPad的市场价在4000元左右。虽然从配置和功能上讲,iPad都不如超极本,但是其时尚的品牌和众多的第三方应用以及良好的操控体验,都是吸引消费者的有力因素。加上其价格较低,很可能普及开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降低超极本的成本,是摆在PC厂商面前的重大挑战。宏?董事长王振棠坦言,价格对于超级本销量的影响重大,要增加超薄笔记本的销量,其价格必须控制在699美元左右,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超级本在成本方面很难控制在1000美元以下。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平板电脑的持续火热,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四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达到2700万台,相对于2010年同期的1070万台增长了150%。
另外,超极本过于强调轻薄的优势,在性能上与主流本有所差距。还有一点在于,超级本外形上与MacBook Air的外观颇为相似,在市场上也将面临着老对手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选择站在英特尔身边大力支持超级本,这些传统PC厂商对于超级本的未来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平板市场,都不敢轻易放弃。超级本,平板,一个也不敢少。
近日,来自网上一个可信消息源的幻灯片截图显示,最看好超级本之一的惠普正在准备推出一款x86平板电脑,它采用10.1英寸设计,拥有8-10小时的电池寿命,同时还比iPad更薄,可能被命名为Slate 8。
据悉,宏?今年也计划推出多款不同尺寸和不同系统的平板电脑。 1月,宏?在CES 2012展会开展前夕发布了Iconia Tab A700平板电脑。另外还有重镑产品IconiaTabA510,采用四核Tegra3处理器,搭载Android4.0冰淇淋三明治系统。消息称,宏?今年仅10寸平板就会推出三款。
至于三星、联想和华硕,之前在平板市场的境况本来就比较微妙,虽然差苹果很远,但也不能说没有机会。去年第三季度,三星和华硕的市场份额分别以4.94%和4.85%排在PC厂商中位列前两位。而联想跌至第三后,虽然杨元庆坚持认为三年后笔记本电脑会比平板电脑的出货量更大,但是乐Pad毕竟已经投入大量精力,能轻易放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