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人体检测传感器数字输出电路

楼主(2012-05-12):
微型人体检测传感器数字输出电路

一.电路的特点

1.适用于利用嵌块型焦电元件检测轻微动作的用途

2.因焦电元件的尺寸较小使透镜实现小型化

3.可检测到小的温差4耐噪音性能优越(辐射类噪声,电源类噪声)

      人体检测传感器分为标准检测型,微动检测型,点检测型,10米检测型等。

      下面图是就是各个型号的照片

      采购型号和性能的对应如下:

       NaPiOn将作为焦电传感器模块所必需的功能融入这一小型封装(TO-5),省去回路设计和贴装的麻烦,是一款小型、高性能的人体检测红外线传感器。NaPiOn上所配备的焦电元件中使用了4个嵌块型受热元件。由于检测区域的密度较高,因此,即使是轻微的动作也可检测到。由于焦电元件的尺寸较小,因此可使透镜实现小型化。

       由于NaPiOn焦电元件的尺寸较小,因此,即使是对相同的距离进行检测,使用较短的焦点距离即可。为此,可同时兼顾透镜及传感器自身的小型化和高精度NaPiOn对检测对象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温差进行检测,但是,与背景之间的最低温差需要达到4℃。由此,在温差较大的冬季当然可进行检测,在背景温差较小的夏季也可高精度地进行检测。

       本次制作采用的是数字接口输出的AMN11111来实现。

二.电路用途

1、家电市场:空调、换气扇、空气清洁器

2、住设机器:照明器具、自动开关

3、业务机器:自动售货机、分烟机

4、防盗设备机器:防盗传感器、简易防盗装置、监视器

三:电路工作原理图:

      本电路采用标准检测型传感器接成如下图的电路,可以检测五米内的人体运动情况,适用于家庭和各种办公场合等,非常安全可靠。

电路虽然简单,但是调试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在最初设计这个小感应器测试电路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很简单。是拿过来就开始做的。使用了下面的测试电路。

有人活动的时候会输出高电平,点亮发光二级管。

无人活动的时候,输出低电平,发光二级管熄灭。

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上点之后的确是像资料里面介绍的时序,上电后,输出会有短时间的闪动,发光二级管也会同步闪烁。

但是过了一会也不稳定。发光二级光就算在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己忽亮忽灭。

测试了一下各个点的电平:

发现输出不接三极管基极的时候,高电平是5V,接上之后,2点的电平最高只有2.4V,1点电平最高时0.6V,这是Vbe的结压降,这个可以理解。输出电压被拉低是怎么回事呢?

电阻是1K的,两端电压时1.8V,电阻上的电流为1.8mA,难道是这个传感器不能推动1.8mA的电流么?

动手太着急,没有关心传感器输出电流的能力,立刻翻看资料。

这里面写明了:Iout最大为100uA(0.1mA),并且在典型应用电路图中也有说过。

最大为:100uA

原来是这样:把电阻加大为47K,输出电流为93uA,问题得到了解决。

教训是,没有针对器件手册进行详细的阅读分析就动手,结果走了弯路。

找到问题了,把电路做成小小的一个模块,这个传感器功耗很低,体积又小,留以后做系统时候再用。

网友(2013-03-29):
愣是没看懂,你是做的个PCB还是IC?或者模块?

网友(2013-10-29):
正遇到类似问题,必须仔细借阅

网友(2014-01-19):
回复 网友A:

看了也没用,这里头没有讲太详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