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个方案?

楼主(2012-05-12):
1.现在需要做一块小板子,功能是接收LVDS的数据并将其存储为FAT32格式写入到硬盘中。数据写入完成后,将硬盘连到PC上,PC可读取该硬盘上的数据。

2.由于客户指定要使用USB的接口,所以现在必须采用USB接口芯片。但是方案中对速率要求较高,所以必须选用能支持USB2.0高速主机接口的芯片,现在有很多带一个USB高速主机接口的CPU,甚至还有带一个高速和一个全速USB主机接口的,但方案中需要2个USB的高速主机接口,所以只有选择外部的USB主控芯片。

3.我一开始打算用FPGA+USB芯片的方式来实现,CPU用NIOS2软核来实现,本来开始看好了爱普生的S2R72V18,带两个USB高速主机接口,但不供货了。于是又改看了一个TI的TUSB6020,但它的接口是VLYNQ形式的,和TI自己的DSP倒是很好连接,但如果我要用FPGA来模拟一个VLYNQ接口,然后用自定义模块的形式挂接在Altera的Avalon总线上来和NIOS2进行通信,工作量就很大了。

4.如果选择FPGA+TUSB6020+DSP的方式来实现,成本又比较高了。而且由于需要将数据写成FAT32格式的文件,还需要DSP上能跑嵌入式操作系统,最好是uclinux,反正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要采用这种方式,那么基本的流程就是:FPGA接收LVDS数据,然后通过与DSP的接口写入到外部SDRAM中(即SDRAM同时用作DSP的数据空间和LVDS的数据缓存),然后DSP将数据转储为FAT32格式,通过VLYNQ接口传给USB接口芯片,再写入到硬盘中。

但是这方法是不是有点繁琐?各位大虾小虾路过的都给点意见呗,谢谢啦!!

网友:
太专业了 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