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分析仪与开发板的连接?

楼主(2012-05-12):
手上有一个Xilinx XUPV5-LX110T Evaluation Platform,现在想用逻辑分析仪来对FPGA的输出信号进行分析,不知道应该用LA连接开发板的哪些端口。

网友:
为什么不用chipscope呢?另外你有LA的话,就可以接FPGA的引脚输出了,当然要方便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因为实验室有泰克的LA,所以想用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