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265/HEVC Google学习讨论群

楼主(2012-05-13):
大家好,

我创建了一个H.265/HEVC 的学习讨论群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h265-hevc?hl=en

网友(2013-05-01):
楼组,请问一下:你用测试序列加密时,有没有出现问题?我的问题如下

HM software: Encoder Version [10.0][Windows][VS 1500][32 bit]
******************************************************************
** WARNING: --SEIDecodedPictureHash is now disabled by default. **
**          Automatic verification of decoded pictures by a     **
**          decoder requires this option to be enabled.         **
******************************************************************

Error: found fewer Reference Picture Sets than GOPSize
Error: Invalid GOP structure given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你有没有出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7-05):
为什么连接打不开呢

网友:
说得很清楚啊,gop size比参考帧数小,调整一下gop size不就好了。

网友(2016-01-28):
链接表示无法打开此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