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 启动 hercules 图形界面?

楼主(2012-05-13):
安装了hercules2009,不知道该如何启动图形界面啊?谢谢
以下是环境变量设置

export SYNOPSYS_HOME_DIR=/home/appleyuchi/Synopsys/Hercules2008
export SYNOPSYS_SYSTYPE=IA.32

网友A:
vue

或者集成到virtuoso中去执行

楼主(2012-11-02):
回复 网友A:

    Thanks,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3-12-03):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5-16):
同问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6-20):
回复 网友A:

   可以集成到ic5141、icc中执行,也可以单独启动,不好意思,之前考试去了

网友:
单独怎么启动啊

网友(2021-12-04):
引用 网友A:
vue

或者集成到virtuoso中去执行

你好
我在virtuoso里 加载了 SkillVueMenu.il 但是,报错。能帮我看看嘛
环境变量 感觉也没写错。。
但是就会报出

*Error* Please setenv HERCULES_HOME_DIR and SYNOPSYS_SYSTYPE correctly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eda/synopsys/hercules_B-2008.09-SP5/etc/VUE/SkillVueMenu.il" at line 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