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core tools 安装步骤

楼主(2012-05-13):
论坛上的coretools解压后,没法启动(我记得官方说明中是免安装类型的),请告知怎样设置环境变量啊?还有报错时提到的keyfile到底是什么?谢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用synopsys installer安装的吧,我试着安装了coreTOols_vF-2011.06-SP1可以运行的。

网友(2012-07-29):
回复 网友A:
我下的 也是同一个版本,能不能把安装步骤 说的再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压缩tar.gz之后,确实像是免安装的。。
直接解开之后,运行没有问题,但是license是怎么解决的。。。。
报了一个{install_dire}/admin/license/key的错误

网友:
将就有的synopsys.dat移过来,改为key文件之后,发现不能用到11这个版本上面(和安装starrc_10_12的报错是一样的),应该还是2010_12之后已经全面启用新key的关系,所以还是得重新再生成一个new synopsys.dat。

楼主(2012-11-02):
是啊,根本不行啊

网友(2013-01-30):
我下载了vF2011.06_SP1 和 vF2012.06_SP2 两个版本的,不用license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然不能,你没有license,目前不知道能不能破解2010版本以上的synopsys coretool

网友(2013-04-19):
谁能描述一下步骤吗。。。

网友(2014-06-10):
期待安装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