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atasheet计算晶振等效模型

楼主(2012-05-13):
请大侠指教一个小问题
以下晶振vtc-200-f datasheet的参数

vtc-200-f

vtc-200-f

我要利用spectre仿真,需要利用这些参数计算以下晶振等效模型中的参数

晶振等效模型

晶振等效模型

可以看到,并联电容C0已知,根据负载电容CL和ESR,由ESR=R1*(1+C0/CL)^2,计算出动态电阻R1,
本想利用振荡频率Fp=Fs(1+(C1/2(C0+CL) ) ),计算动态电容C1,但串联谐振频Fs=1/(2*pie*sqrt(L1*C1)),
由于动态电感L1未给出,就无法求得Fs,从而无法计算动态电容C1。
L1,C1都得不出,所以晶振模型无法确定,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帮顶一个,是个好问题,怎么没有知道一样?

网友(2013-03-01):
同lz一样想知道,模型怎样能够得出

网友(2019-12-25):
所以都这么多年了.....到底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侠知道吗?

所以是怎么得到的您知道么......

网友(2020-03-20):
不知道的时候,就换器件吧,至少EPSON的晶振给了所有的参数…

网友(2021-08-20):
解决了吗?怎么算?

网友(2021-09-24):
自己用网络分析仪或阻抗分析仪实测一下,然后再用拟合的方法就可以提前出等效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