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版图中NWELL到有源区的距离为什么不一样,比如到P+的有源区和N+的有源区,以及内外包含都不一样。是不是跟什么电位有关?

网友:
不同注入,不同掩模版,距离应该也不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种内外之间的距离也不一样?

网友:
当然有可能不一样,一个是well里的注入,一个是psub上的注入,你跟design rule较什么汁啊,犯得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你所说的同一种内外不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NWELL到它阱内部P+的有源区域到阱外部P+的有源区距离也不一样。

网友:
如果想理解这个的话,建议去学习一下器件物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但是这个距离一个是nwell内的p+注入,一个是p-sub上的p+注入,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