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offset 仿真

楼主(2012-05-13):
在仿真的offset时,前仿与后仿差别很大,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寄生。前仿有人为的设置一些mism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OFFSET是如何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人为的mismatch?  能举个例子吗,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monte-carlo 模型进行模拟地

网友:
input mos vth/size mismatch,手动调整一些看看。

网友:
MC仿真,可能某些管子失配比较大吧。

网友:
注意下AS,AD,PS,PD等参数。layout不好的话会造成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