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带隙基准中的电阻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5-13):
最近设计了一款Banba结构的带隙基准,由于尽量压低功耗,因此电阻值都是100K以上的,画版图时发现选用的工艺库中的电阻模型如果要达到这么大的值占用面积相当可观,我选用的是模型是rpposab,不知各位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另外,带隙的运放是采用的两级结构,用到了补偿电容和电阻,我这里用的是无源电阻去抵消次极点,由于书上关于这一部分有不少实现方式来达到希望的相位裕度,不知道哪一种在实际中更常用,希望听听大家的建议,先谢过了

网友:
你用一级opamp呗

网友:
rpposab 是salicdie  resistor? 电阻率 不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级我也考虑过,若是共源共栅结构的话需要额外提供直流偏置,若只是基本的差分运放增益又太小。

另外关于电阻的选取,实际是我没选对,呵呵

网友:
设计宽摆幅的折叠共源共栅就行,偏置的话也没办法啊。两级的补偿就是电容进行祭奠分裂,那个电阻不是补偿次极点的,是用来补偿零点的。还有电阻的选取要去看工艺文件,尽量选取低温漂系数的吧。

网友:
打错了,极点分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为了方便,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常见的两级运放来作为带隙的模块,不知道还有谁测试过带隙的?该在哪些地方加测试点比较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主要就是精度,速度,稳定性吧,还要看你的bandgap做什么用的,负载环境是怎样的,需不需要加buffer等(你如果用两级运放速度不很太高)。仿真一般就是DC扫一下Vref的温度然后把电阻调到最佳位置,AC仿真一下PSR,TRAN仿真下波形看看电路能不能起来(多换几个温度仿真,有时温度过低会有问题),最后再做做stb的仿真,看看电路是不是稳定。

网友:
如果要做低功耗的设计,仅仅压低电流恐怕最后连功能都没有。带了运放,功耗自然很难降得很低。
可否考虑耗尽管/本征管的电压基准源(小于1u的静态功耗)?或者其他结构?smic018的工艺里面貌似没有大方块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我的这个带隙的确是要带buffer的,不过由于对速度要求不高,所以摆率之类的小些也没关系,只要功耗小就行,你说的这些仿真我基本都仿过了,由于用的是spectre,对stb仿真还真不熟。一般也就是用等效负载的形式近似仿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回复。有运放在其中,的确很难让功耗降太低,我这次也就是自己做着玩玩的,呵呵。smic中还是有负温度系数的高阻值电阻的,我用的是rpposa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一般没问题的,普通的bandgap稳定性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3-09-04):
回复 网友C:

    楼主  想问你下,为什么用负温度系数的高阻?温度补偿?原理是什么?

网友(2024-10-02):
楼主最后用的哪一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