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产生synopsys design compiler使用的lib、db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2-05-14):
求助,怎样产生synopsys design compiler使用的lib、db文件。据我所知,synopsys在2004年的一个工具star-mtb可以,但是后面就不再延续了,这个工具能根据spice网表产生db文件。
请问还有没有类似功能的文件?

楼主:
已经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楼主  您是怎么搞定的?怎样才能生成db 和lib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star-mtb这个工具,但是,说实话,实在不建议使用。我只是跑通了流程,这个工具2004年就停止更新了,现在使用cadence的IC套件里面的工具,这个我还没搞。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O(∩_∩)O谢谢

网友(2015-03-23):
ces_dc1_2010.12.tar.gz  READ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