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pipelineADC中的SHA的Aperture jitter

楼主(2012-05-14):
最近研究ADC中的SHA,但不知道如何仿真Aperture jitter?如果直接进行瞬态仿真,查看采样开关(bootstrap)时钟信号的眼图,是不是没有计入噪声,不准确?
或者是对其进行pss仿真,进行pnoise分析,得到jitter?请问大家是怎么仿真Aperture jitter,谢谢了。

楼主:
高速ADC中的Aperture jitter应该是比较重要的指标,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为见过有人做pss仿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通过什么能仿真SHA的tj呢?貌似不通过pss,就没办法仿真噪声。

网友:
我没有仿真过这个指标,只仿真过SNDR,不过SNDR也反映不了采样抖动吧

网友:
为什么需要仿 tj?SHA的switch就几个inverter和mosfet,能引入多大jitter?
思路不正确...
jitter 是clock source 产生的,跟SHA本身有神马关系?
除了那几个inverter 和switch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于pipelined ADC或者BP SIGMA DELTA而言,最重要的应用是中频采样,由于此时输入信号频率高达几百MHZ,所以此时SNR几乎完全受限于clock jitter。通常片内jitter需要做到100fs以内,而PSG低相噪信号源也要通过BPF滤波才能使得Jitter控制在50fs左右。
      片内jitter两大来源,其一是clock receiver,用于将sinwave转成pulse。其二就是那些个Inverter和BTSW了。
      jitter的仿真其实非常有必要的,主要两种方法,其一是做transient noise,然后通过eye diagram来确定。其二是做PSS和,然后做strobed pnoise,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transient noise按理说最准,因为其精确考虑了工作点漂移,supply bouncing之类的,但是速度慢。pss速度快,但是精度差些,并且无法考虑supply bouncing。

      我在Jitter上吃过大亏,在150MHz输入时SNR就只有70以下了。个人愚见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clock jitter对于snr当然有影响,150M/70dB的jitter limitation大概在250fs左右,在实际系统中bottle neck通常不会在S/H的switch上,而且pll送出来clk也没有这么clean的clock source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外部clock是有jitter,但是采样开关中有boostrapp电路,也会产生一定的jitter,还是应该仿真吧?大公司的手册中都有ADC 的aperture jitter指标。如果最终的jitter大于250fs,SNR岂不是要恶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验证了transient noise 和pss+pnoise两种仿真方法:用一个100MHz的理想方波驱动3个串联的反相器,然后测量输出波形的jitter。transient noise 中noisefmax=100M,noisefmin=100K,仿真时间为20us,然后用verilogA求出标准差,sqrt(sum[(Ti-10ns)^2]/N)大约为28fs。而后又做pnoise中的jitter,频率从1Hz到100MHz,得到的结果rms 为126fs。不知道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是不是我哪里仿真设置错了?请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tobed pnoise, 对你的输出波形在采样时间点进行采样,再除以斜率

网友:
这种真不知道最后是电学噪声占主导还是电源地的变化起主导。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第一个的算法是算period jitter,但实际影响采样性能的是tie jitt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个人的感觉是supply影响很大,但是在进行了Heavy heavy heavy decouple以及对电源网络damp较好控制之后,会Limit到电路噪声。反正挺玄的这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辈的签名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签名的内容似乎是某个哲人说的吧,我只记住了大概意思,就借了过来。

网友:
俺也想学习这个。关于RF设计分析的方法,哪位可以给个指导?或者给介绍几本参考书?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tie也叫做jee吧,但是jc和jee貌似只是一个根号2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又查了些资料,jitter 也是time domain (strobed noise)的仿真,jitter的仿真结果和time domain 的是一致的。感觉transient noise 和 pnoise jitter 的仿真结果相差挺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根号2的是period jitter 和cycle-to-cycle jitter。更严谨的说,这几个词被大家用的有些混乱,如果定义采样时刻为t(i),采样周期就为T(i),一个变量TIE jitter是t(i)-i*T,一个变量period jitter是T(i),另一个变量c-c jitter是T(i)-T(i-1)。

网友(2013-08-05):
回复 楼主:

我用过TRAN NOISE仿真过PLL,要仿真很长的时间才收敛。你把你的SIMULATION时间拉长10倍,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2019-02-22):
回复 网友B:

   请问PLL时钟采样ADC,PLL的哪个jitter是最关键的?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眼图看到的是PkP Jitter,这对ADC采样需要考虑的RMS Jitter来说,好像比较难估算对SNR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又查了些资料,jitter 也是time domain (strobed noise)的仿真,jitter的 ...

这是什么意思呢?pss+pnoise仿真jitter不准确嘛?

网友(2025-06-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验证了transient noise 和pss+pnoise两种仿真方法:用一个100MHz的理想方 ...

sqrt(sum[(Ti-10ns)^2]/N)这个算的是rms j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第一个的算法是算period jitter,但实际影响采样性能的是tie jitter。 ...

tran仿出来按均方根定义算的,不是rms jitter么?